請問各位大大 這世界上有指針式三用電表 為什麼沒有指針式的 LCR表呢?

楼主(2022-02-10):
請問各位大大 這世界上有指針式三用電表 為什麼沒有指針式的 LCR表呢?

我滿好奇的 ...

网友:
高三物理不是有教 電橋嗎?
那不是指針嗎?

楼主:
沒讀高中.....高職畢業的

网友:
我的想法哦 ~

指針 利用 電磁原理  !

那是否表示 有可能會干擾到 正常的量測 ??

L  電感  跟 磁場 ..........

网友:
誰說沒有的...

蒸氣汽車都有...

只是你我都沒參與到而已...

指針式萬用電錶電感、電容測量原理和誤差分析
https://ppfocus.com/0/fo82b656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算不算,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56&highlight=esr

這個算

我的意思是要問說

為什麼市面上 沒有成品???

网友:
數位IC電路還沒發明以前,約60~70年以前都是類比電路沒數位顯示,以前的電子工程師測量電感及電容,一定是用指針式LCR表 ,使用指針電橋及切換各種頻率測量,測量電感及電容操作比較麻煩,

指針式三用電表,用純類比電路沒問題,有些人習慣看指針的類比刻度,所以指針三用電表繼續存在,LCR電表用純類比電路比較麻煩,純類比電路的LCR電表操作也比較麻煩,都是使用數位的單晶片,智慧型的單晶片會自動切換測試頻率,既然使用數位的單晶片就用數位顯示,當然數位的單晶片你刻意改用指針也是可以,單晶片的數位轉類比輸出推動指針,但是沒廠商會這樣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讀高中.....高職畢業的

高職高二課堂電子電路 電子儀表 也有 教的更精

將檢流計電壓表 以 運算放大器  帶入

LCR 檢測需要 交流頻率  用的是交流電橋

只是 種類與數值 範圍諸多段落 接線切換 比較累人

這台 HP 4332 LCR Meter 就是
資料來源 Source : https://www.prc68.com/I/HP4332.shtml

還有以下這台 讓人望而生畏  我是扛不起來啦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views/another-lcr-meter-topic/

网友:
應該是現在的人都比較喜歡數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算

我的意思是要問說

噴射機和螺旋槳飛機, 哪個是當代當紅產物, 為甚麼,
明白了也就有你的答案

网友:
我不是科生,觀念不知對不對?指針與顯示器是一樣功能,因為當代大家通用的才有市場,短暫出現,表示不複合潮流,但不一定不好,還是有它的優點,世上沒絕對的是,只是趨勢怎麼走,所以<當時>很重要。

楼主:
明白了 看來這問題是個大哉問 謝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