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飲水機 JD-3602 零件

楼主(2022-02-10):
請問大家 下面第二張圖紅圈 溫度傳感器跟矽膠管零件哪裡有在賣? 原廠維修站會願意賣零件給一般民眾?昨天拆下來清潔,發現傳感器線斷了(暫時先接好了)但是矽膠管也快破了?網路上找到的傳感器直徑都是5mm 但是我量原本的直徑大約是3.8mm .

型號 JD-3602

溫度傳感器&矽膠管

网友:
晶工飲水機
公司已經被外修的  修到怕了
目前公司將部件區分為電路與水路
至於電路部分公司零件都不外賣了 只賣水路部件
你這屬於電路部件應該沒的買了  除非電器行有報廢的飲水機拆件

网友:
如果這是個 NTC 或是 PTC , 有機會改裝一個上去嗎?

例如把原本 3.8mm 的senssor鑽空, 然後放合適的熱敏電阻進去?

网友:
我有買過塑膠型的溫度傳感器,可以改,線頭剪掉就好了 。

网友:
飲水機後面有公司的電話,先打電話去問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