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PANASONIC 國際 TH-L32B12W

楼主(2022-02-10):
PANASONIC 國際 TH-L32B12W

開機數秒內自動關機 , 在按 POWER 鍵還能再開 又 關

這狀況 有大大修過嗎 ? 請賜教

网友A:
微動開關,開機後拔掉開關小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動開關,開機後拔掉開關小板試試?

微動開關是指 POWER SW 嗎 ?  好試試看  之前是有用電錶量過 是正常的

网友B:
主機板上電容.全部換掉試試.

网友C:
檢查進去的主電,是否因為過電流切掉的
如果是,在慢慢檢查你一個迴路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上電容.全部換掉試試.

主板大大小小電容一堆 , 換到來真的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進去的主電,是否因為過電流切掉的
如果是,在慢慢檢查你一個迴路短路造成的 ...

努力在查  --  不知有無捷徑 能省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努力在查  --  不知有無捷徑 能省時

團購在線測量專用電容表 ESR 表 MESR-100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團購在線測量專用電容表 ESR 表 MESR-100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 ...

感謝  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努力在查  --  不知有無捷徑 能省時

檢查電源插入的,輸入端的源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電源插入的,輸入端的源頭

所指的電源插入源頭是指 電源板 的 地方是嗎 ?
輸入電都很正常
就是開機過一下就自動關機 - 如在次按開關還是可開機在幾秒就又關機
就這樣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指的電源插入源頭是指 電源板 的 地方是嗎 ?
輸入電都很正常
就是開機過一下就自動關機 - 如在次按開 ...

主板的小電容~
小電容底部可能會漏液情況~
之前每一部必換小電容~
有時換一換就不開機了~
後來覺得麻煩~
都直接換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指的電源插入源頭是指 電源板 的 地方是嗎 ?
輸入電都很正常
就是開機過一下就自動關機 - 如在次按開 ...

開機幾秒後? 才關機

网友:
都直接換公板~++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大大小小電容一堆 , 換到來真的暈了

釣竿給您了.嫌麻煩不想釣.那也沒辦法了~我們家吃的魚都這麼來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49-1-1.html

网友E:
我修過一台一樣的故障現象,真的是電容換一換就好了,這種電容,用轉的一下就下來了,焊有腳的電容,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過一台一樣的故障現象,真的是電容換一換就好了,這種電容,用轉的一下就下來了,焊有腳的電容,很快的 ...

感謝 - 有發現一顆電容有問題  找料試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 - 有發現一顆電容有問題  找料試試

15樓都已經把答案給你了  行動吧 別嫌累 不然給付報酬送修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釣竿給您了.嫌麻煩不想釣.那也沒辦法了~我們家吃的魚都這麼來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49-1 ...

那買 (電容表 ESR 表 MESR-100) 不就沒什做用 - 還是全換了

請教 - 電容質 是如何 替換  SMD電容跟一般電解電容 容質不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樓都已經把答案給你了  行動吧 別嫌累 不然給付報酬送修唄

是呀 ! 感謝回應

网友:
別的牌子我不知道,但國際牌不管是過保多久,原廠服務站還是會接單維修的。

网友G:
SMD電容規格多少你就拿一樣規格的電解電容換就好

別用雜牌的電容,最好用日系的

別嫌麻煩,不換一換久了電容漏液處理更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G:
SMD電容規格多少你就拿一樣規格的電解電容換就好

別用雜牌的電容,最好用日系的

感謝 -- 還在考慮是否要修還是放棄

网友:
開機關機之間... 若能開機時選台顯示的字體是綠色還是紅色? 若是紅色的字,把24C16這個IC換了!

楼主:
   換了一堆小電容  真的 修好了  不在自動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