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 開關問題

楼主(2022-02-11):
主機板Reset電路原理
https://bbs.pigoo.com/thread-9679-1-1.html

最近遇到一個怪現象,借用站內文章的線路來詢問
線路相對簡單

   按鍵 ----- (B)二極体(A) ----- IC RESIN
|          |
GND     C
           GND

問題: 有少數不良品PCB,按下按鍵,IC不會RESET,
DEBUG:
1.量測二極体(B)點,量到1.8V 按下按鍵會變0V,但IC不會RESET
2.探棒碰到二極体(A)點,量到1.8V按下按鍵會變0V,IC能RESET (不良現象消失)
3.換一片不良品,不做步驟2,不良現象持續,更換二極体零件,IC能reset (不良現象消失)

原本以為是二極体零件不良,但試過步驟2後,又感覺零件沒問題
也不像電容效應,因為長按按鍵10秒也不會reset
同樣的線路結構,在板上還有一組是power key,但power key都沒出現過問題...

求解?

网友:
RESET PIN 有沒有 pull high 電阻? 如果有, 是不是換 weak 一點試看看, 或是把二極體換個品牌看看, 還是找個Vf 比較低的來用, 感覺就是在低電流時, Vf 不夠小所造成, 你探棒放上去, 多了一個附載他就OK了

楼主:
IC內部有pull high,軟体設定就行了~
對內阻抗的部分我再量看看,看不良品與良品阻抗是否有差異
diode是用willsemi wsb5557z
vf =0.36v@If 1ma
vf =0.46v@If 10ma
公板就是用這個型號的~

楼主:
更新一下
阻抗量起來都差不多
有試著量過二極体二端
不良品在(a)點 會量到1.1v左右,看起來二極体並沒有"真的"導通
難怪IC不會收到拉LOW的訊號
但無法理解的是為何用探棒碰二極体(A)點後,就能正常導通拉到LOW...

网友A:
我覺得,IC RESIN 腳只要一個接104P的電容到GND ,再並上開關就好,不需要串上Diode.
至於-無法理解的是為何用探棒碰二極体(A)點後,就能正常導通拉到LOW...
就要先知道探棒在這個量測的檔位時的等效電路,再並上思考才能理解了.

网友B:
建議還可檢查電路板或相關零件是否有焊接不良(虛焊)或電路、零件接觸不良之情形,可能有力量壓上時接觸不良暫時消失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IC RESIN 腳只要一個接104P的電容到GND ,再並上開關就好,不需要串上Diode.
至於-無法理解的是為何用 ...

串上DIODE是公板建議的,因為怕電壓回灌
探棒是指示波器的探棒,因為在量測RESET按鍵按下時,波形是否有真的被拉到LOW的準位
結果碰完就能正常RESET 了,而且反覆斷電測試5-6次都能正常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還可檢查電路板或相關零件是否有焊接不良(虛焊)或電路、零件接觸不良之情形,可能有力量壓上時接觸不良 ...

原本也懷疑是否是空焊,現象只是斷暫消失,但反覆測試且隔天再測也都正常不再覆現
才搞到不知該如何是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上DIODE是公板建議的,因為怕電壓回灌
探棒是指示波器的探棒,因為在量測RESET按鍵按下時,波形是否有 ...

Vdd=?V , Pull high R= ? ohm , 因為Vdd/(Pull high R) 必需最少要1mA 才能完全導通Diode.
有IC RESIN 的等效電路嗎? 如果如下圖,就不需要Diode了.

网友C:
1.二極體(A)端電壓,即為RESET的輸入電壓,數位信號的"HI"準位有符合?
2.不論是量到1.1V或1.8V是否滿足"HI"的定義?
3.為何不滿足?可能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V , Pull high R= ? ohm , 因為Vdd/(Pull high R) 必需最少要1mA 才能完全導通Diode.
有IC RESIN 的 ...

前面我思考方向錯了.
應該是
Switch Open 時 Diode 的 A,B端應該都是Vdd的電壓呀!Vdd=? ,你的Pull high R是接到1.8V嗎?

网友C:
也就是說你的電路不是不能RESET,而是一直處在RESET中,不管有無按下RESER建,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二極體(A)端電壓,即為RESET的輸入電壓,數位信號的"HI"準位有符合?
2.不論是量到1.1V或1.8V是否滿足"HI"的 ...

對!就是這樣.

楼主:
在網路上找到一樣的線路如下圖
   按鍵 ----- (B)二極体(A) ----- IC RESIN
|          |
GND     C
           GND

在公板的ic spec中,有提到ic內部有pull up 1.8v ,但沒有寫pull up的阻值
以ic的spec來看VIO用1.8V來算(SPEC定義是1.75~1.85V)
VIH >1.17V (0.65*VIO)
VIL <0.63V(0.35*VIO)

目前量到的,當按下RES SW時,二極体A點量到的電壓如下
良品 0.2V =>二極体導通
NG品 1.1V =>感覺二極体沒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說你的電路不是不能RESET,而是一直處在RESET中,不管有無按下RESER建,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

有試過抓取軟体LOG,
正常的按下按鍵是可以收到RESIN 訊號腳被拉LO的LOG
不良品按下按鍵是沒有任何LOG的...
所以可以確認的是,不是"一直處在RESET中",而是IC內部PULL UP 1.8V沒辦法被RES 按鍵拉到LO

楼主:
更新一下進度,做個紀錄
最近工廠反應無不良板產出,
根據工廠返查,不良板都集中在某一批,二極体date code都是同一個
暫時判定為原材有問題,請廠商確認該date code是否有問題中....
只是不良板拆下的二極体,工廠檢查認為沒有不良....
難道是該date code的二極体VF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