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以前購買HMT8586 熱風槍的會員請加強散熱

楼主(2022-02-12):
以前烏骨雞學姐有在賣HMT8586熱風槍,這台是安泰信的技師自己出來做的,跟安泰信的做工相同,不過這台主控板上面那個BT137-600 (TRIAC)的散熱器請自行加強一下,可以讓你的熱風槍用的更久一些。

原本的BT137 的引腳很短,散熱器也很小,可以的話找一個引腳比較長的BT137,再找個比較大的散熱器搭配,不然BT137 很容易過熱燒毀,我這裡有3台都是這樣,當然也不排除是BT137 "質量"的問題,以前我手上有一些原廠的TRIAC,結果要找都不見了,應該是被烏骨雞學姐賣掉了。

更換不見得整個板子拆下來,因為BT137 的位置很好施工。

网友:
這個TO 220 帶散熱片的 Layout 很有事
PCB板邊 身形偏高的零件  (還有例如 高長的電解電容)
在製造工廠內搬移過程與組裝時  難免碰撞  沒注意就是撞壞暗傷

以前一定會在散熱片多個立樁腳

网友A:
電流大,電路板燒焦,我的跑步機故障也類似,加焊電線降低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流大,電路板燒焦,我的跑步機故障也類似,加焊電線降低阻抗!!

antlu哥 加焊電線可否說明一下?

楼主:
今天趁早上有空,把3台HMT8586 熱風槍拿去還給朋友。

上圖最左邊那台是220V的,中間及右邊那台是110V的,3片電路板全部換新品,留下的壞主機板其實也有用處。

若有會員當初是跟烏骨雞學姐購買HMT8586,可以跟我索取,至少那個調風速的可變電阻還不好買哩!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tlu哥 加焊電線可否說明一下?

就是銅箔的地方加焊一條電線,增加電流量!!
https://bbs.pigoo.com/data/attac ...

這是我的維修圖片,希望你可以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