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橡膠軟管會小漏氣的問題

楼主(2022-02-13):
上圖是一台氣泵式熱風槍的出風部份,它的出風橡膠軟管是塞在氣泵的出口硬塑膠嘴上,橡膠軟管直徑大約8mm,在接合處仔細聽會出現很小聲的"嘶........."的漏氣聲音,我用束線的效果不佳,請問這是不是要塗什麼膠再套上比較不會漏氣?不過還要考慮以後會拆開清潔或更換的問題,所以不能用黏死的方法。

网友:
那個硬塑膠嘴有些小肉屑,要修整一下

网友:
用肥皂水先確認在那裡漏氣

會不會是出口硬塑膠嘴另一端有漏

网友:
橡膠軟管塞在氣泵的出口硬塑膠嘴處,橡膠軟管上加熱縮管,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油管束環 夾環  試看看

网友:
氣泵的出口硬塑膠嘴上用止水帶再鎖回氣泵的出口 ,試看看

网友:
1.管子前端舊的剪掉一小段不要,
   再重新插入.
2.猜也有可能是硬塑膠有裂痕漏氣?

网友:
春節愉快,虎鶇 祝 福虎生風.....

你需要的是活動式快拆管夾夾到爽,至於取得因人而異,汽機車材料或飲水機與軟管類與資源回收幹一個,就有.....

网友:
先確認是氣流聲還是漏氣.肥皂水先上.看有無漏氣起泡.有起泡.2樓所說.看有無肉屑.修整後再檢查.看外觀膨脹已經束得很緊了.如果束線不行.改束環看看.小心不要催過頭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先找時間用肥皂水確定是從那裡漏氣的。
今天去朋友那裡弄回一台大陸雜牌的氣泵熱風槍,我拆開看看這台雜牌貨會不會漏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先找時間用肥皂水確定是從那裡漏氣的。
今天去朋友那裡弄回一台大陸雜牌的氣泵熱風槍, ...

這台雜牌我有,
不過應該是貼牌公板,
我那台寫怪名字860D,
不會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先找時間用肥皂水確定是從那裡漏氣的。
今天去朋友那裡弄回一台大陸雜牌的氣泵熱風槍, ...

這台氣泵風槍 怎沒看到風量氣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氣泵風槍 怎沒看到風量氣球?

有的機型沒有

网友:
紅圈這兩個元件,看起來品質很差,不如自己重新更換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