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筆電 型號為 Satellite C855D-S5357 作業系統為 windows 8.1 升級至 windows 10 最後出現安裝失敗

楼主(2022-02-14):
請問各位先進大家好:Toshiba 筆電 型號為 Satellite C855D-S5357 作業系統為 windows 8.1, 此筆電按常規升級 ,過程一切如常,  最後該出現 windows 10 畫面未出現,  反而回到 windows 8.1  並出現windows 10安裝失敗 , 也無出現任何錯誤訊息或代碼,  請問有前輩能幫忙指導 ?感激不盡!謝謝 !

网友:
改下載 WIN10.GHOST 直接刷看看

网友:
直接下載 WIn10 ISO, 燒到 32G USB, 用 USB 裝. 或隨便找一台裝好的, 先 DISM, 拆硬碟, 然後直接 碟對碟拷貝. 升級就不要玩了.
或者加RAM.

网友:
如果你的筆電沒有改過任何硬體(RAM 4GB, HD 320GB),要先看看硬碟空間是否足夠。否則是無法升級系統。

可以另外拿一個硬碟清空測試,製作USB 隨身碟的安裝碟,全新安裝Windows 10。
Windows 10 最好把記憶體加到8GB以上,這台最多可加到16GB。

Memory:
 Configured with 4GB DDR3 1066MHz (max 16GB)
 2 main memory slots. Both slots are occup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