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小米加濕器MJJSQ02LX 不啟動

楼主(2022-02-15):
加濕器的部分應該沒問題
主要是前控制面板沒有電壓輸出
主機板+12V有產生
透過旋鈕開關再經過水位開關回到HY4D PNP控制風扇及後續輸出 但沒有輸出 FAN & PWM =0V
判斷應該是U1無法導通導致HY4D無工作
但無法判斷U1 型號  請大家協助!

主機板及底座

网友:
補焊看看~

之前偶爾有遇過~
是連接線的座~
焊點跟銅箔有斷開~
沒用電表量還看不太出來~

楼主:
電晶體捕焊過一樣 沒有輸出
如直接把12V短接到FAN 可以使用
我決定就這樣處理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晶體捕焊過一樣 沒有輸出
如直接把12V短接到FAN 可以使用 但是發煙效率不高

U1 輸出經過電阻接在PNP#B  明顯就是 由U1經過B極控制PNP 輸出
大概就是個 偵測器之類 例如 傾倒/溫度/濕氣 偵測什麼的開關
雖然外觀不怎像  但誰知道又是什麼吸人骨頭黑科技

U1 輸出正確轉0V拉低  經過電阻  將PNP#B 拉低   E極12V 就通給C極12V  FAN就有12V 運作

如果 不考慮U1偵測 條件   將U1 輸出直接 GND  那LED/FAN 也是能得到12V  運作

既然你說 ...如直接把12V短接到FAN 可以使用 但是發煙效率不高...
而且 我看到電源板部分吸附灰白粉物  ( 也許 需要U1 清洗一下  假設是濕氣開關 雖然外觀不怎像)
那我猜想 平常使用水質是硬水  發霧器噴口可能是因為沉積物阻礙發霧效率
點白醋清一下  (清水垢 鈣化物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輸出經過電阻接在PNP#B  明顯就是 由U1經過B極控制PNP 輸出
大概就是個 偵測器之類 例如 傾倒/溫度/濕 ...

本機無任何濕度開關 單純利用旋鈕開關及水位磁浮開關控制 12V供電代表啟動
電源版白色附著物質無引響, 整個底板都有上膠保護,白色物質也可擦掉
發煙板狀況還很新 沒有水垢

我在想
發煙效率低可能是風扇設計電壓不是用12V運作?
如果U1正常那FAN得到的電壓會是12V嗎?
因為轉速高風量高把煙霧吹散了
我如果把風扇風口遮蔽3/4 就有看到煙霧飄出了

网友A:
還有一種情況  U1 是電壓偵測IC 這種IC 還算常見 外型/工作目的 也比較靠譜

例如 電源DC端 濾波不足 電壓不夠  U1 保護了 輸出HIGH
由於電壓不夠 強制 FAN / 發霧器 通電  輸出量能也是偏弱

檢查電源DC端 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情況  U1 是電壓偵測IC 這種IC 還算常見 外型/工作目的 也比較靠譜

例如 電源DC端 濾波不足 電壓 ...

主機板正面照
實測電容容值都在正常範圍
但實際輸出電壓非12V 實測只有11.6V

實際對電路板供電12.6V測試
U1仍然無導通  風扇仍然沒有輸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正面照
實測電容容值都在正常範圍
但實際輸出電壓非12V 實測只有11.6V

與正常品相比 短路後的發煙量與正常品比較確實小很多
所以應該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與正常品相比 短路後的發煙量與正常品比較確實小很多
所以應該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

檢測後發現將+12V 直接供給FAN後 電壓會拉低為+10V
所以應該確實是電源版供電有問題
這下就難查了.....
電解電容已全部確定為正常

网友:
電解電容是如何確定為正常?

普通數位電表 僅有容量數值 檔位  未具ESR/DF 功能

充電流時 乘上ESR會墊上一個 虛電壓 + 加上電容本身的電壓
若是ESR 偏高  這個虛電壓會變大
使穩壓迴授電路以為到達設定值  去關斷充電
但是此時真實電容本身的電壓 是不足的

儀表功能不足時  舊的猶豫懶得拆  可以直接再併一個全新電容  很快就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測後發現將+12V 直接供給FAN後 電壓會拉低為+10V
所以應該確實是電源版供電有問題
這下就難查了.....

U1 VCC 啟動電容 接腳焊接不良 ?!

楼主:
電容470uf/25V並聯上去12V線路電壓仍然為11.6V沒有改變

U1電容焊接沒問題 都有取下重焊
附上詳細照片及目前測量結果

网友B:
整機的 耗電流 ?  (與正常的比較 )

工作時 輸出 頻率 ?

發煙元件(振子) 是否異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機的 耗電流 ?  (與正常的比較 )

工作時 輸出 頻率 ?

這個真的沒辦法測試
但振子看起來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真的沒辦法測試
但振子看起來很新

超音波振子就跟喇叭的音盆一樣,因為高頻率所以只要有一附著物就會降低效率(很明顯),所有的超音波都會如此,使用棉花棒把音盆抹一抹表面"沉積物"去除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