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50 卡電流1.11斷電

楼主(2022-02-15):
前輩大家好:

    小弟請教一下筆電問題
    原本第電按開機不開,想說從對面淘一片主板回來,裝回去就出現,可以過電但一下下就斷電

    ACER  4750
   板號:JE40 HR MB 10267-4 48.4IQ01.041
   獨顯: NVIDIA N12P-GV-B-A1   (GT520)

    測試一: CPU+RAM按開機,電流跑到1.11就斷電
    測試二: 單CPU沒有裝RAM,電流跑0.98會慢慢上下加減跳,不會斷電

    有看了R大的文,也有下載他的BIOS刷進去也是一樣,不知道這個會是主板壞還是BIOS不對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4752

   備份下來的BIOS: acer-4750-GT520.rar (2.29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官網就有BIOS
1.11應該是擋記憶體或顯卡 CPU如果有內顯 就要更換交叉比對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A:
改集顯開機試試

※取自網路:

UMA: 1 1(意思是:單獨使用集顯時,UMA_DIS#、DGPU_PRSNT#都要由3D3V_S0上拉為高電平;)
DIS : 0 1(意思是:單獨使用獨顯時,UMA_DIS#要下拉為低電平,DGPU_PRSNT#要上拉為高電平;
SG(PX) : 0 0(大概意思是:當兩個信號都為低電平時,類似於台機顯卡,可以熱插拔,顯然此機不支援
Optimus(Muxless) : 1 0(意思是:當UMA_DIS#為高電平、DGPU_PRSNT#為低電平時,獨顯和集顯之間支持智慧切換。)

特別強調一下,這裡的Optimus是NV(英偉達)獨有的智慧切換技術,
這項技術須搭配Intel 6系列以上晶片組,6系列以上的CPU在工作過程中,
會根據圖形處理壓力智慧切換集顯和獨顯,當運行普通辦公軟體時,
CPU使用的是自己本身的集顯,當運行大型遊戲、3D軟體時,CPU會切換到獨顯。

UMA_DIS#、DGPU_PRSNT#的引腳功能由BIOS定義。
機器在開機時,默認採用集顯。所以修6系列的機器,修到開機不顯示的,不要盲目的幹顯卡

网友B:
您好:
看看您CMOS 電池是否達3V
再則清除CMOS 資料試試!
而電壓到1.11A 哪也就是快開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看看您CMOS 電池是否達3V
再則清除CMOS 資料試試!

謝謝r大,最後就送外讓人家維修了,下次有機會在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集顯開機試試

※取自網路:

謝謝楊大俠,最後就送外讓人家維修了,下次有機會在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