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代步電動車 ~

楼主(2022-02-16):
我想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 這電動車 使用何種電池 ?

電池要 如何 拆解 更換 ?   (詳細步驟)

目前 電池蓄電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_hGaYVPcw

我的電池 似乎不像它這種裝置 ?

看起來 椅子 要拆下來是一定的~

网友B:
四輪電動代步車  電池一般都用鉛酸 36AH 或 50AH 兩種其一  2顆

拆法 :
1. 看到你座椅下前方有一顆螺絲  那座椅下方應該是方形管的 將螺絲放鬆 取下也可 再將座椅往上抬起即可 (下圖紅框螺絲)

    座椅下方如果是圓形管的 要將座椅下方轉動座椅調整桿 要將座椅轉往左或右邊成45度角 再將座椅抬起 二樓的連結就是圓形管
2. 將座椅下那外殼往上拿起就能看到電池了 那外殼有用魔術氈黏住 所以有點拉力在 不怕拉起即可
3. 外殼後端有方向燈跟紅色指示燈的電線 不要拉太開會拉到電線 再將外殼往後轉即可
4. 將電池固定繩拆開就能拿出電池了

二樓的連結影片電池有說到也是鉛酸電池 只是他有盒子裝著 有盒子裝著就要拆開看多大的了

如電池都沒電了 或 車子故障要移動的話 將右後輪左邊那隻紅色桿 往下或往上 就能移動車子了  有少數車子那紅色桿在左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輪電動代步車  電池一般都用鉛酸 36AH 或 50AH 兩種其一  2顆

拆法 :

我大概知道 要先把椅座拿掉 ~

那個 殼没看到任何鎖固的 可能就是你說的 魔鬼氈 ~

這個車少用 我只充過 5~6 次電 感覺 電池 蓄電力不良~

後面那個手動 離合的 我知道 我有用過 ~

有空找個時間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 要先把椅座拿掉 ~

那個 殼没看到任何鎖固的 可能就是你說的 魔鬼氈 ~

車子少用 只要是鉛酸電池 有用就會時常充電 少用最少2個月要充一次電 使鉛酸電池常保持電力 才能用的長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子少用 只要是鉛酸電池 有用就會時常充電 少用最少2個月要充一次電 使鉛酸電池常保持電力 才能用的長久 ...

前幾次充電 用起還算OK ~

最後就是充滿飽了 用的時候就掉到一半 ~

我就再充 但是情形一樣 容易掉電 ~

應該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幾次充電 用起還算OK ~

最後就是充滿飽了 用的時候就掉到一半 ~

一般鉛酸電池壽命大約2年可用 過了就可能.......  長期虧電都用不到2年
還有連續騎乘時間較長 回到家不要馬上充電 因那時電池有溫度 等30分鐘後再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鉛酸電池壽命大約2年可用 過了就可能.......  長期虧電都用不到2年
還有連續騎乘時間較長 回到家不 ...

這台原本要給我老爸用的~

不過他用的不習慣 才用過一次 就去 A到了別人的車子~

賠了幾千元 就再也不敢用了 ~

我就拿來代步丟垃圾用 二三星期才會用一次  路程不到200公尺~

購買到現在差不多2年  實際使用時數不到半年不到~

蓄電池的壽命真的那麼短嗎 ?

我摩托車的電池 至少用3年以上吧~ (使用率高 還有回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原本要給我老爸用的~

不過他用的不習慣 才用過一次 就去 A到了別人的車子~

你點出了關鍵點了
摩托車的電池 至少用3年以上吧~ (使用率高 還有回充)
機車的鉛酸電池是放 啟動後 就一直 回充 所以都是滿電狀態 所以電池壽命長
電動車這個不一樣是放 ....放.....放......放 一直消耗電力後 在充電那情形是不同的

電動車的電池 我有試用過汽機車用的電池 裝在電動車上用 結果比大陸製電動車專用電池效果還差

不知是鉛酸電池分2種規格嗎?  一種短放長充  一種長放在充 還是怎樣我也不知

只知道電動車電池最好不要消耗到虧電在充  最多剩一半電量就要充
我有客戶每騎一次車只要超過2公里 回到家一定充電 那組電池用到4年2個月 真是厲害(沒得賺)
電池充電充到綠燈亮2小時內一定要拔掉插頭 不然有的充電器沒斷電功能 綠燈亮了還是有電流在充 那會過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點出了關鍵點了
摩托車的電池 至少用3年以上吧~ (使用率高 還有回充)
機車的鉛酸電池是放 啟動後 就一 ...

我記得我差不多都在一半或 1/3 時 充一晚上 ~

隔天早上拔掉 ~

現在也不知道 這電池........  想說換新的 但又不常用 ~

不換呢 ? 車子放那也可惜 !!

网友C:
放久可能也會漏電,電池看能不能改快拆,要騎再裝上去就好,或是改成鋰電池

网友D:
如果是真的不常使用,電池不續電有可能只有壞一顆,找顆中古的換上就好,爾後要定期充電,尤其是在使用的時間不長,要充一下就好了,不充久了又會損壞電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我差不多都在一半或 1/3 時 充一晚上 ~

隔天早上拔掉 ~

不知你離我近嗎? 我雲林莿桐
我能幫檢測電池
你的充電方式 跟我說的就不一樣了
重點不能充整晚 轉變為綠燈2小時內要拔掉 才不會過充

网友E:
    電動車維修好像都挺貴的.尤其換電池.過年前.單車幅條崩斷2支.造成偏輪.就騎去捷安特專賣(還是加盟)店維修.剛好看到人送修電單車.需要換電池.恩.....5000元沒了
    更前一陣外國新聞則是一輛電動汽車.維修廠估計2萬歐元維修費.折合60幾萬台幣.更換整個電池組.還需要原廠許可.......車主直接把車圍上炸藥給爆了.我專門上去看該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離我近嗎? 我雲林莿桐
我能幫檢測電池
你的充電方式 跟我說的就不一樣了

我想很多人的充電方式都跟我一樣吧~

早上使用 低電了 可能就利用晚上充電~

很少人會花時間去顧著它~

如果把電池換成 鋰鐵 不知會不會比較好? (想想而已)

P.S
我人在宜蘭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久可能也會漏電,電池看能不能改快拆,要騎再裝上去就好,或是改成鋰電池 ...

我也是有這麼想?

要不然放著 要用才發現電池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真的不常使用,電池不續電有可能只有壞一顆,找顆中古的換上就好,爾後要定期充電,尤其是在使用的時 ...

這也是麻煩的地方 ~

都是要用時 才發現電壓低下 ~

不知改成 鋰鐵 效果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動車維修好像都挺貴的.尤其換電池.過年前.單車幅條崩斷2支.造成偏輪.就騎去捷安特專賣(還是加盟)店維 ...

電池 還真是一大問題~

其實我也想換電動機車 ~

感覺 環保 又不用 繳稅 ~

但這些電池的問題令人頭痛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池 還真是一大問題~

其實我也想換電動機車 ~

電動機車……想想就好,電池交換費幾年下來,可以買台機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動機車……想想就好,電池交換費幾年下來,可以買台機車了!

GGR換電系統嗎?
我家人牽了一台,我從旁觀察了3年多

結論是我上個月牽新機車時,還是買了7期油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很多人的充電方式都跟我一樣吧~

早上使用 低電了 可能就利用晚上充電~

電池換成鋰鐵電池 當然比較 能用到你忘記它的存在 只是口袋要夠深
至於充電方式 能加裝定時器 剩下4分之1的電 充電最多不超過7小時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動機車……想想就好,電池交換費幾年下來,可以買台機車了!

電動機車 電池分2種形式
1. 租貸的 那要月租費
2. 買斷式 自家充電

大品牌才有月租式的 一般電動自行車(機車型) 大部分都是買斷式的

電動車最大缺點就是續航力的問題

目前點餐外送員 為何不買大品牌電動車 因電池月租費問題
所以目前外送員都買一般電動車 但續航力又是問題 所以有的買來就更換電池 用鋰鐵或鋰電組一個100AH的跑200公里沒問題 總共花費跟買大品牌的差不多

我這邊就有外勞 買鐵骨車不附電池 再去組一顆60AH的鋰電 花費不到大品牌的價格 她每星期都從虎尾騎到彰化來回沒問題 所以敢花電池錢 續航力就不是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 還真是一大問題~

其實我也想換電動機車 ~

電動機車是以方便為主
如花大品牌的價格 買一般的再組一顆鋰鐵電池來用(不是鋰電) 那會用到你忘記
不騎長途的話組一顆20AH的鋰鐵電池 最少能騎5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換成鋰鐵電池 當然比較 能用到你忘記它的存在 只是口袋要夠深
至於充電方式 能加裝定時器 剩下4分之1 ...

對啊 ! 真的加裝 定時器 可能比較好~

不知 鋰鐵 電池 20AH 的花多少小朋友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 真的加裝 定時器 可能比較好~

不知 鋰鐵 電池 20AH 的花多少小朋友 ?

我沒在組裝  到網路或論壇內問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