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員報到

楼主(2022-02-17):
因為家中筆電過電卻開不了機,查網路意外發現這裡,並意外得到許多以前沒接觸過的領域跟知識(例如:原來BIOS可以用不開機的方式做燒錄),瀏覽大家的經驗分享也收穫良多!
期望能在這裡有所成長,並期望成長後能把自己的經驗也分享給大家~我也一定會遵守版規規定!
謝謝大家!

网友: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