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N68C-GS4 FX不停重啟故障修復

楼主(2022-02-18):
客戶說電腦開機時會不停自動重啟,電腦有重要文件要處理,希望我能盡快修好。確認是主板問題後,拆下裸測,
上電前先量測3V,5V,12V,5VSB,3VSB,晶振無對地短路,開機瞬間,CPU,記憶體,整合橋,RSMRST,SLP_S3#,
電壓也都有出,唯獨復位電壓PCIRST3.3V沒有出,量測PCIE A11針腳無短路,復位電壓沒出,可是每個關鍵電壓
在開機瞬間都有出,看著主板放空了一下,好險有點位圖,開始一路一路查,查到整合橋電壓時,終於出現曙光,
先上圖:

小弟找不到電路圖,只好用點位圖說明一下,Q59,Q39跟Q757三個N通道的MOS管組成整合橋的供電電路,當我
紅棒測試Q59的第一腳也就是G極(MCPVDD_EN),主板不再自動重啟,可是電壓只有0.38V,N通道高電平導通
(Vg>Vs至少0.5V),低電平不導通,由於Q59第二腳也就是S極接地,所以0.38V明顯不對,分析電路MCPVDD_EN
如果不是高電平就無法把第三腳MCPVDD_EN G#拉低,這樣會導致Q39的G極有高電平電壓,從而把Q39的+1.2V HT EN
拉到地上去,然後Q757的G極得不ˋ到電壓,就無法輸出1.2V的電壓給整合橋,整合橋沒有電壓就沒有PG信號,也
就不會有PCIRST的電壓,於是將Q59焊掉測試,竟然沒短路.....頓時一萬隻草泥馬跑過.....不管了,換掉就是了,
結果如圖:

換好後測試MCPVDD_EN有3.42V,主板也不再不停重啟,如圖:

量測Q757控制極1.2V HT EN有12.1ˊˊ6V,如圖:

整合橋1.2ˋ4V輸出,如圖:

開機BIOS畫面,如圖:

至此修復完成,由於主板不斷重啟,所以故障時的電壓實在很難拍下,只能用口訴,還望大家見諒,希望這個維修案例能提供一些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我修得主板還在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