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 32EX500 畫面油畫
關閉

楼主(2022-02-18):
SONY KDL 32EX500 畫面油畫
參考站上維修實例
和一些網路維修實例
都指向主機板上排線旁排感問題
本來想購買排感
因為不知道規格
所以還是用220排阻替代

故障零件排線旁2顆排感
各有一腳無法測出阻值
排感阻值正常的話大約2歐姆

維修注意點
本來想說只有2顆有問題
就只更換上2顆排阻
結果畫面還是一樣沒有恢復
結論不可只替換有問題排感
6顆排感全替換成排阻
畫面就恢復正常了

如果像其他人的實例
只焊條線直連無法測出阻值的腳位
才可以只維修故障排感

附上維修前後圖片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