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舊VIOS遙控器按鈕接觸不良

楼主(2022-02-18):
十幾年的老車,遙控器反應不太好,且按鈕都破了,最近打算上淘寶買個新外殼換掉

居然是兩個3V電池串成6V

用電表測了一下,按鈕反應不太好,接觸不良想換掉

問題來了,不知道這種SMD tact switch的高度到底是多少,只知道低於一般的ˋ4.3mm

我看淘寶上有6x6x3.1mm和6x6x3.4mm兩種,還是說這兩種都可以?

网友:
不知量法 對不對  反正我這眼睛是不夠用

若是3.1mm和3.4mm  差異這樣造成的  高度不夠手感不好
可墊一小片麥拉/吸管 鞋墊概念墊出來的間隙  再焊接支撐

若是 引腳夠長  還可以掰下斜 墊出高度來

网友A:
看按鍵的最高點約50mm,假設PCB版厚為1.6mm,換算下來按鍵約3.4mm
如果不放心,可以兩款都買,買來直接放在相同零件旁比較那個差異最小.
就選哪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按鍵的最高點約50mm,假設PCB版厚為1.6mm,換算下來按鍵約3.4mm
如果不放心,可以兩款都買,買來直接放在相同 ...

按鍵的最高點應該是5.0mm。
若是按鍵高度不夠,焊接的時候不要插到底,就可以增加高度。

网友:
遙控器的電池,我也被耍過。
因為按下遙控器,車門要開不開的;於是網購採買時,順便買電池。

開殼看一下型號是CR1616。我買了一顆,潘娜送你的廠牌。
準備換時,才發現需要兩顆。無奈之下只換掉一顆,另一顆還是舊的。

不過,車門就已經很好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按鍵的最高點約50mm,假設PCB版厚為1.6mm,換算下來按鍵約3.4mm
如果不放心,可以兩款都買,買來直接放在相同 ...

我量起來覺得是3.4mm,但是市面上賣的大多是3.1mm
想了一下,好像也是兩個尺寸都買好像比較可靠

又要上淘寶了...

网友B:
拿小一字把鐵片敲開,拿水紗紙磨一磨又可以用很久了
百試百靈,又不花錢
這型最好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小一字把鐵片敲開,拿水紗紙磨一磨又可以用很久了
百試百靈,又不花錢
這型最好處理了 ...

我後來試著把它拆開
把這兩處都拿水砂紙磨一磨後

還真的反應好多了,看來暫時不用花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後來試著把它拆開
把這兩處都拿水砂紙磨一磨後

其他那二個不順便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那二個不順便修一修

當然是全部一起修了啊...

其實是叫我兒子拿砂紙磨的,裝回去後還叫他去測試車子的反應

网友:
遙控器的外殼以前原廠有賣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露天有副廠的100元

网友:
太高我都用銼刀磨一磨

网友:
新外殼換新比較防潮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後來試著把它拆開
把這兩處都拿水砂紙磨一磨後

好手藝,這讓我拆的話…一定會成屍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藝,這讓我拆的話…一定會成屍塊。

還好啦,這還不算難

而且為了要跟兒子解釋裡面的機構,還是得拆開來實際操作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好啦,這還不算難

而且為了要跟兒子解釋裡面的機構,還是得拆開來實際操作一下 ...

真幸運,有觀眾又有學生,更可傳承,會特別來勁,功力更會大增,恭喜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幸運,有觀眾又有學生,更可傳承,會特別來勁,功力更會大增,恭喜你

我家以前是模具工廠,從小就看我爸使用各種機工具。

砲塔銑床、天車、放電加工機之類的一應具全,小時候穿梭於工廠內,但完全看不懂這些在幹嘛,只覺得是一堆巨大的玩具,現在回想起來,淦~那些機具都是寶啊~我要是早一點學會怎麼用該有多好!
只要不是有危險性的物品,甚麼鉗子、槌子我爸都隨我拿來玩,但其實他從未向我介紹那些機工具,或許他只希望我好好讀書,不要去做工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小時候夜市買的玩具機器人被我折斷了手,我當時很沮喪,但看老爸一派輕鬆的樣子,就把玩具拿去用快乾膠黏合斷裂處再還給我,當時年幼的我覺得不可思議,居然可以修得好!?當下超崇拜老爸。
後來老爸退休且年紀大了,家裡一些水電修繕都是我在處理,但很多時候還是會向他請教一些工具的用法,畢竟他的經驗還是比我多,甚至在他體力允許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一起弄。

幾年前老爸走了,他臨終前,我在病榻旁對兒子說:「阿公要離開我們了,以後爸比要修東西就需要你來幫忙。」還在讀國小的兒子似懂非懂,但紅著眼眶點點頭。

我爸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他從未特別指導我甚麼手藝,但我現在是有意識地指導兒子如何拆解和思考。「去拿尖嘴鉗過來~」「你拿電表量看看~」「你想想看這邊哪裡不對勁~」...我兒子現在還不懂這些事情有啥特別的,但我想他總有一天會明白。

大家會做維修的理由百百款,但對我而言,動手做兼傳承是一件快樂的事。

网友:
接點油脂塗一點,避免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以前是模具工廠,從小就看我爸使用各種機工具。

砲塔銑床、天車、放電加工機之類的一應具全,小時候 ...

你好幸福喔!真羨慕你,我也從父親那學到很多,可是我家是種田的,父母最盼望的是幫她做田裡的工作,而且我是老大,記得國中畢業要參加聯考,前兩天剛好周六特別放假自習,可我一點也不高興,因為只要在家總有忙不完的活,一定要到天黑,才能休息,其實這種工作,我一點也沒興趣,所以童年日子過得很痛苦,出社會總是想著怎麼多賺工資回去,才不會被叫回去種田,可能是因為這一點,才驅使我努力的動力,現在老了回首一切,忽然間覺得好累,幸好有幸在這項各前輩們學習,又激起一些動力,讓日子過得精采,謝謝大家的指導,謝謝!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以前是模具工廠,從小就看我爸使用各種機工具。

砲塔銑床、天車、放電加工機之類的一應具全,小時候 ...

懂你的"淦~~"
幼時家裏也是開鐵絲網工廠,
家裏也是一堆專用機台,
在小弟三歳時老爸開速利台灣皮卡也是叫小屁孩我打檔,
一樣的情況,
家裏都有一個什麼都會修的老爸,
幾年前老爸去找三清道祖修行了,
老媽一直在煩腦床底那堆工具誰要接手,
到現在幾年了我也才順了三分之一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