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國際牌F-Y103MW除濕機風扇馬達不啟動

楼主(2022-02-18):
請問各位國際牌除濕機馬達不轉,已經確認主控版上的保險絲  繼電器 電容器 都是好的
查到最後 懷疑送風馬達故障
用電表量 紅 橙 阻抗 315歐姆
              藍 橙 無阻抗(開路)
              藍 紅 無阻抗(開路)
這樣是不是可以確定馬達故障?
這馬達設計看起來就是不給拆開 ,有人知道要怎麼拆?
這馬達哪裡有在賣?

除濕機型號F-Y103MW跟配線圖

風扇馬達型號

网友A:
這種外型~上面或下面~應該會有三顆螺絲~
可以將軸心拆出~
但有沒有保險絲就不清楚了~
還沒有換過~
只有換過培林~

网友B:
ˊ這型的保險絲 都在主體外面 白殼外面 如沒就是裡面線圈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外型~上面或下面~應該會有三顆螺絲~
可以將軸心拆出~
但有沒有保險絲就不清楚了~

Hi F大 馬達正面照片如下 找不到任何螺絲 現在看起來是線圈斷了 想要拆看看有沒有可能裡面有溫度保險絲換掉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ˊ這型的保險絲 都在主體外面 白殼外面 如沒就是裡面線圈斷了

Hi S大  拆掉這馬達主體外就只有上層樓 第三張照片 主體外沒有任何零件  謝謝你

网友:
原廠服務站問問,
國際牌零件有對外販售.

网友:
國際牌原廠服務站
嘉義市在四維路上
嘉義市四維路70號

网友:
看起來沒螺絲~
直接衝去服務站買新的吧~

网友:
這種馬達是用膠封住的拆開就壞了

网友:
國際牌服務站,應該有零件。

楼主:
目前在等料來 等拿到料我在回來更新狀態 謝謝大家

楼主:
連假前馬達到手 到今天才有空裝回 目前已經正常了 組好才想到忘記拍照
記錄一下馬達正常的阻抗
紅 橙 阻抗 315歐姆
藍 橙 阻抗 308歐姆
藍 紅 阻抗 624歐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