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ta DS Pro Progeny DAC 右聲道沒聲音, 如何檢修?

楼主(2022-02-19):
各位好,
最近我拿到一台Theta DS Pro Progeny,可惜右聲道沒有聲音,但可以經由同軸的數為輸出到其他DAC工作。由於所在地區維修費用實在太高,所以想嘗試自己來撿修。
目前已經針對輸出端子 相位開關等容易發生機械故障的零件做過檢測。元件跟焊點點都是健康的。
但是由於本身只具備基本電學的一點點知識,遇到電路要要檢修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高手能夠指點一下

我先檢查了輸出電路電阻,好像都正常(因為左右聲道電路對稱,我簡單做了比對)
我也買了幾個緩衝IC準備更換看看
下圖電路版我做了一點筆記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UfqHt3_9a_YSSSrnFOIATIK9ocZJmL/view?usp=sharing

网友:
把dac周邊的鉭質電容全煥光 也許就好了

网友:
圖片請勿外連結 要存於論壇 才不至於以後有文章沒圖片的情形發生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