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主機板B150 GAMING M3 Bios燒錄檔案格式

楼主(2022-02-19):
請教大大,主機板是微星B150 GAMING M3,主板故障不開機,想先從bios晶片焊下燒錄,官網下載後,是解壓縮後,直接燒錄就可以,還是要轉成其他檔案格式,感謝回覆指教

主板外觀

网友A:
官網直接改成.bin就可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直接改成.bin就可燒錄

解壓縮後檔名是E7978IMS.BB0直接改E7978IMS.bin下去燒錄就可以對嗎?
謝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壓縮後檔名是E7978IMS.BB0直接改E7978IMS.bin下去燒錄就可以對嗎?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下班回家試試看

楼主:
BIOS重新燒錄後,一樣不開機,主板上亮CPU除錯燈,摸CPU沒有溫度,南橋有溫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BIOS重新燒錄後,一樣不開機,主板上亮CPU除錯燈,摸CPU沒有溫度,南橋有溫度

小弟尚在摸索中,量測了以下幾個點,請大大們指導查修方向,感激不盡

1.24PIN綠線電源有電壓有拉低
2.接近CPU處的元件電壓,量測兩邊電壓不同,請教元件名稱
3記憶體插槽下方元件電壓
4.南橋下方元件電壓
5.CPU供電元件,只有電筆指的那個有電壓,約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尚在摸索中,量測了以下幾個點,請大大們指導查修方向,感激不盡

1.24PIN綠線電源有電壓有拉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3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69-1-1.html
可以先參考這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3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69-1-1.html
可以先參考 ...

粉實用的參考資料,我量測後再把結果放上來,謝謝獅子魚大大提供

楼主:
引用 楼主:
粉實用的參考資料,我量測後再把結果放上來,謝謝獅子魚大大提供

這是參考獅子魚大大提供查修方向,我量測了相關元件電壓,如圖
1.up7501
我查點位圖第8腳應該是5V,我量到的是12V,該腳位有經過一阻值810電阻,我量兩邊都是12V,懷疑電阻壞了,關電後量測,阻值是830左右,還是要拆焊下來量呢?

up7501

up7501

2.np-p5003qvg_soic8-rh
元件第6腳量測為12V,點位圖是5V,因為主板位置有差異,不清楚周邊元件跟此腳位關聯性

np-p5003qvg_soic8-rh

np-p5003qvg_soic8-rh

3.gs7116s5-adj-r
該元件第4腳電壓為0.78,點位圖正確是3V,這會有影響嗎?

gs7116s5-adj-r

gs7116s5-adj-r

我有另位依點位圖量I/O晶片85跟88腳位,在開機狀態下,85腳為5V,88腳為3V,目前覺得up7501的12V是不是造成異常的地方,求大大們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參考獅子魚大大提供查修方向,我量測了相關元件電壓,如圖
1.up7501 R1058是1K
我查點位圖第8腳應該是5V,我量到的 ...

UP7501

np-p5003qvg
那是第2腳 跟UP7501 8腳相連

楼主:
腳為我沒注意到元件np-p5003qvg_soic8-rh上有凹點位置為第一腳,謝謝獅子魚大大訂正,所以第二腳電壓是不正常的是嗎?這電壓是由up7501第8腳過來的,是跟那顆電阻有關嗎?我的主板上是R810,大大提供的點位圖是R1058,要先換這個嗎?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腳為我沒注意到元件np-p5003qvg_soic8-rh上有凹點位置為第一腳,謝謝獅子魚大大訂正,所以第二腳電壓是不正 ...

先更換看看

楼主:
獅子魚大大,該電阻更換後,狀況依舊,更換的電阻是從微星主板上拆下的,有先量過阻值,是1000,原主板拆下的,量測阻值也相同

我有疑問是,12V通過up7501跟np-p5003qvg_soic8-rh兩個元件,並沒有造成燒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該電阻更換後,狀況依舊,更換的電阻是從微星主板上拆下的,有先量過阻值,是1000,原主板拆下的, ...

那就代表那邊是12V 要問有在做維修的痞友
你的板子是除錯是亮CPU
所以要從CPU相關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代表那邊是12V 要問有在做維修的痞友
你的板子是除錯是亮CPU
所以要從CPU相關線路

好,謝謝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