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DELL偏光膜問題

楼主(2022-02-19):
偏光膜問題

偏光膜問題

請大家給個建議,指導一下

DELL螢幕,型號是220WFPT看來是偏光膜出了問題
二手螢幕價值不高,想自己處理看看,但看了很多前輩的建議,換偏光膜似乎是個苦差事

想說若只是外膜更換可以如底下的網路視頻,不須動到內膜不用大拆,這樣處理可行的話,就想自己買一片0度的來試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l62dOEmLU

网友A:
問題是您這個看起來是壞內膜.換外膜也沒用啊!

网友:
偏光膜不太好貼,尤其是貼出小氣泡蠻不容易推出來.

网友B:
可以自己嘗試換看看,凡事都要做過才能體會
做壞了就直接報廢換機,學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您這個看起來是壞內膜.換外膜也沒用啊!

我就是想確定這個,若這樣,就放著,拿來裝機時用,還看的到安裝的系統跟軟體就好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嘗試換看看,凡事都要做過才能體會
做壞了就直接報廢換機,學經驗

這個嘛,看很多經驗談,都說了不適合新手,就把前輩的話聽進去,以免本來還能苟延的,變成直接報廢,感謝鼓勵

网友:
這個小尺寸建議不要玩喔
因為容易壓壞cof排線  功虧一簣
除膠要除很久又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