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放置水塔的支架穩固性?

楼主(2022-02-19):
由於希望於1F後陽台加個500L水塔
但空間上又不太允許直接放置於地面 (深度不夠,放了人就過不去了,且走到最底是抽水馬達的位置)
故打算架高,請參考下圖

水塔滿水預計總重400~500KG
目前是計畫用41*41mm C型鋼當支撐
一支用M10壁虎 x4 固定於圖片右邊的牆上 (M10車修壁虎剪力好像有100多KG),長度約80CM
4支橫向的當載重支撐,長度約90CM

但對於C型鋼能承受多少重量,以及壁虎承受剪力是否足夠
有無其他安全隱患都不太有把握

所以想來請教各位前輩
有任何建議與想法~都歡迎提供~

感謝

网友A:
牆壁面橫向C型鋼下在加2支立柱強度比較優

网友:
右邊貼牆加兩支C型或H型立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壁面橫向C型鋼下在加2支立柱強度比較優

感謝兩位的建議
但那面牆後正好是廚房洗手台
立柱固定在牆上怕鑽破水管
不固定在牆上又得加橫向與縱向輔助樑來預防開腳、移位

所以當初才想說直接單靠壁虎固定......

网友B:
    樓主如果是為了裝水塔.讓抽水機抽上頂層水塔(為符合規定.抽水機不可以直接抽自來水管水源).最好還是用立柱.H型鋼是最好.因為一般家庭用水塔有專門的座.不然你沒法安裝使用.那個座你需要平面放置.所以最好請人用4之立柱焊個平台.立柱底下準備鎖壁虎鎖在地面.這樣不用動到牆壁.高度也不用超出牆高.只要夠維修時鑽到底下即可.台灣的水泥牆.除非是承重牆.會灌得比較密實.一般隔間牆.或是外緣的裝飾牆.都是隨便灌灌.不適合用壁虎支撐太重的東西.如果嫌H型鋼太貴.大型亞鐵角鐵.或是粗一些唖管都夠用.鄉下一般水塔.都是用亞管焊個架子吊高.不然瓦斯熱水器根本不夠水壓點火.我家隔壁就有一座啞管架子.焊高到平面5米高度.樓主那邊如果要留維修空間.焊個1.5米-2米就夠了.找個鐵工問問.他們專門的.很快就能弄好.底下一定要交代.說要鎖壁虎.他會幫你焊出鎖壁虎位置.4個點鎖壁虎.才不會因為地震搖晃滑動導致倒蹋.

网友:
我覺得 你因該是先考量 你是水塔尺寸 如果 是直徑70cm立式附架的話 二隻腳可以放到橫向跟縱向的高牆上這樣就剩下一隻腳想辦法把他用穩固一點 臥式的話 也一樣先利用原有的橫向跟縱向高牆但會建議把原有臥式水塔口字型地座全支撐‧‧‧‧ps 放高 就是有風險 放地面的話 0.5t水塔也沒多高 拿跟合梯 就可以爬過去了

网友:
建議基於安全考量,還是找專業的來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如果是為了裝水塔.讓抽水機抽上頂層水塔(為符合規定.抽水機不可以直接抽自來水管水源).最好還是用 ...

感謝您與大家的建議~
原來水泥牆面還會有這樣的隱憂~ 這真的沒在意料之內
看起來要架高似乎只能往客製平台的方向走

水塔是70寬,平底式高120,有立架的話就在多30左右
架高一定是選平底款的
(選立架款放平面應該會被家人念到翻,空間就已經小了還擺這麼大的障礙物 XD )

我再找找鐵工廠之類的問問
真的最終沒法子了才會考慮附腳架的款式(丟地面)

感謝大家~

网友B:
   如果一定要架高.能買到水平式水塔.照你的方式還是勉強可以.畢竟只是500公升水塔.但是41*41mm的c型鋼是有點軟了.外緣圍牆如果不是那種很窄的裝飾牆.是那種寬一些的.左邊支撐還是可以的.不過右邊考慮受重.壁虎可能要多打幾支.也拉長一些.不要只80公分.你既然要去鐵工廠問.就直接拿圖問對方.看需要多大的c型鋼比較夠.現在材料不算貴.貴的是人工.自己有工具.可以鐵工廠裁料.鑽好孔(或是焊好).回家自己安裝(附近有專業五金.家中有工具.可以這邊問.裁料.不然小生意.鐵工廠不一定理你.但五金店一定理你的.而且鐵工廠買料會較貴.好處是他可能幫你鑽孔.但會收工錢.有工具還是自己鑽孔合算)
    如果我依照 您的設想施工.
     1.....我會拿圖去專業五金(我們這邊有2家專業的五金行.經常去買螺絲.裁白鐵管.萬能角鐵做東西)或鐵工廠問.需要材料用多大的
     2.....中間3隻c型鋼兩邊鑽孔.準備鎖螺絲
     3.....左邊加1隻角鐵或是鑽好孔小隻c型鋼鎖螺絲.防止中間3之左邊位移
     4.....右邊支撐.我傾向大一點萬能角鐵.壁虎多打幾支.加強支撐.這樣比c型鋼好施工.請人做.大概是牆壁鑽孔.其他都用焊接的.我家自己沒法焊接.一班考慮都是鑽孔鎖螺絲
    這種高度.右邊打壁虎.應該不會鑽到水管.但是要注意內側是否剛好電管位置

   要自己施工.一定要有一支強一點電鑽.其他的五金店都可以買到.壁虎+水泥鑽頭一起買.才不會買錯.鐵鑽頭+螺絲一起買.螺絲要注意長度.全部c型鋼跟c型鋼+角鐵的螺絲長度不一樣.當然.全部一樣要多花時間去鎖而已.買螺絲除了+華司.建議多加彈簧華司.才不會時間久了鬆掉.c型鋼使用.要平的朝上.不會積東西造成腐蝕.不要因為好施工就開口朝上

   壁虎.螺絲.建議都買白鐵的.畢竟要用很久.如果請人施工.施工方用焊的.建議自己後面銲接面補油漆.以免生鏽腐蝕.年久很難處理

网友:
有直徑五十公分的500L水塔,
馬達前移較省事.

這兒看到的
沒屋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架高.能買到水平式水塔.照你的方式還是勉強可以.畢竟只是500公升水塔.但是41*41mm的c型鋼是有 ...

謝謝您的建議
最近沒時間走訪鐵工廠~後續有進展會上來回報

至於瘦高型水塔這我之前看過,寬55~57
以我那邊的寬度85來說,剩下的空間除非前後拉大,不然人也很不好過去
(另一方面這似乎只有中部有賣,運費可能嚇人)
但依舊會納入備案,感謝您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3098593598
   我說的就是類似這種.做支架把水塔架高.高度夠底下可以鑽過去維修.這種如果你能直接找附近水塔製作工廠.工廠能夠順便把支架做好.不管你是用立式水塔還是臥式水塔.而找水電行或是水電師傅.他們會再賺一手.
   不然就是依照你設計.但材料夠粗.基本上.我不懂或是不放心的.我基本都是按照建議加粗一些.畢竟錢增加不多.但東西卻是要用很久.去年我家放很久水族箱要重新啟用.原先水族箱底座用的木屑板潮解.我改用亞鐵萬能角鐵自己組合.水族箱裝滿水+玻璃自重+檯面木板..超過600公斤快700.詢問五金行.因為我高度只有70公分.說1吋半的夠了.我給買了2吋的.然後4隻腳.怕接觸地板水氣容易生鏽且載重會壓壞大理石地板.專門裁剪白鐵片.請人氬焊.焊這4塊白鐵片就250元了.這還是大早師傅沒事做幫焊的.忙的時候才不理你
   要做支架.要聽師父的.寧願做粗.不要省錢.底下該焊拉桿補強.防止地震搖晃軟腳的.該焊就焊.不要因為要鑽過去維修就不焊.我70公分高角鐵架.除了水族箱接觸面組成口型.接近地面也是口型.沒有用三角板拉住.這是因為重物搖晃.會造成支架軟腳.過長距離你不拉住就會軟腳倒蹋的.連結圖中支架有注意沒?除了水塔面.中間及底下都有焊拉桿連結.還有斜桿補強.就是怕搖晃軟腳.
    希望樓主順利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最近沒時間走訪鐵工廠~後續有進展會上來回報

      沒注意看.10樓 vivianshe大大的意思.是讓你把此型水塔放在貼牆壁裡面.這種只要簡單固定就好.然後拉長配管.把抽水機拉到前方來.這樣需要修抽水機.就不用考慮過人問題.當然.還是建議你.水塔不要太貼牆.避免爆管時需要維修.留下維修空間即可.你這邊空間應該極少使用.這樣樓主只需要買水塔.抽水機.然後拉長配管有維修空間即可.不用考慮牆壁.鐵架承受力問題. vivianshe大大的建議是最好的....爆管問題應該少碰到.一班都是用很久才會出現.除非壓力感測出現問題.我家經常爆管就是大井加壓機壓力開關掛掉.一直職沒換.使用定時開關控制抽水時間.改手動補水時候.經常忘記在抽水.水塔滿水.打不進去水了才造成才爆管

     按照 vivianshe 大大設計.自來水進水塔.壓力低.爆管機率極低.最多就抽水機進牆壁入水口(一般往樓上水塔).壓力感測出問題才有機會爆管了.其他自行接管不良.這種就不考慮了.而且拉長配管.就是有爆管.也很方便接管.不像有些短接管.爆個幾次.接管長度不足需要敲牆壁或地板接管

网友:
C型鋼長期放在室外,一樣會生銹腐蝕。
台灣很多人不懂建材特性,又愛偷工減料,結果就是害人害己。
例如:砌紅磚時,裏面要放鋼筋支撐;不放,大地震來就是整面裂倒。
至於RC牆也沒多堅固。

网友(2022-03-27):
可改用不鏽鋼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