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K55VM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22-02-20):
手邊有一台華碩K55VM的筆電,自從有一次在BIOS設定完開機順序後,就再也無法成功開機。

按開機鍵後,有過電,開機燈號有亮,wifi跟numlock的燈號亮約5秒後熄滅,CPU風扇有轉,主機板摸起來有微溫,但完全沒有畫面,也無法進入BIOS。

試過以下方法:
1.拔掉CMOS電池、按開機鍵超過40秒嘗試重置BIOS
2.用華碩官方建議的把BIOS.BIN檔放入USB隨身碟並開機前插入隨身碟,按CTRL+R
3.外接VGA或HDMI螢幕
4.兩條記憶體交叉測試
5.所有裝置(SSD、HDD、wifi卡、視訊鏡頭)全部拆除或部分安裝交叉測試是否能成功開機

以上方法都無法成功開機。

我這塊主板是2.2版的,起初以為是主機板問題,所以之後又在某網購網站上跟主機板專售店購買了另一塊2.0版的來替換。

在把自身的CPU安裝到新買的主機板上後嘗試開機,但還是一樣,有過電但不能開機。

變得奇怪的是,原先2.2版的主機板還能按住開機鍵5秒強制關機,在更換2.0版的之後,按下開機鍵能開機,但開機鍵無論按多久都不能再強制關機,而且CPU風扇也不會轉了。

後來我再換回原本自己的2.2版主機板,情況也變得跟2.0版的一樣,再也不能強制關機,面板上的開機、wifi、numlock的燈號就一直持續亮著,但其實我早已把wifi卡拆下來了。

有拜讀過前人的文章:[問題求助] ASUS K55VM 過電不開機

目前有懷疑是否是BIOS的問題,想問目前我的情況是BIOS的問題嗎?

有查過板上前輩提供的.206檔放入2.0 USB,想用盲刷的方式,但是開機後仍然無反應,想問我是否漏了哪個步驟?

查了網路關鍵字:華碩 盲刷bios 但是似乎又因不同型號而會有不同的盲刷按鍵,試過Ctrl+R、Ctrl+Home、Fn+B都無反應

目前手邊工具有:三用電表、300W的電烙鐵、含鉛焊錫,吸錫線與吸錫棒、松香,想問這些工具能把BIOS解焊下來放到燒錄器上進行燒錄嗎?

由於對這塊領域雖然有興趣,想試著看自己能否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因非專業人士,經驗不足,所以一直想不出其他解決方法,想麻煩各位能否給點提示,謝謝!

网友A:
買了板子還是一樣有問題
唯一沒換的就是CPU
那些工具就可以拆網路有影片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了板子還是一樣有問題
唯一沒換的就是CPU
那些工具就可以拆網路有影片教學 ...

了解,感謝獅子魚大。

先前一直覺得詭異的是...自從某次設定BIOS之後就無法順利開機,一開始還以為是BIOS有問題導致,但現在看起來好像又不是

剛剛又換回新買的板子,看起來狀況還是一樣:開機燈有亮,但是CPU風扇沒轉,
拿三用電表測板子上的風扇4pin母座有測到5V,懷疑是風扇本身壞掉了。

但長按關機鍵,即使按超過一分鐘,還是一樣無法強制關機...

目前朝向CPU可能掛點這邊去看了,我再研究一下它的電路圖,測測看過電情況,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測完之後會再回來分享心得~

楼主:
經過了一天的測試上來回報。

用電表測電看起來沒問題,後來仔細一看發現是我CPU的一字lock鎖沒有鎖到定位,導致無法正常開機

將CPU重新安裝並重新鎖到最緊後已可正常開機...不好意思各位,我耍笨了

但是舊有的板子仍然無法開機,將再嘗試燒錄BIOS的方法,詳細說明我再爬爬板上的文章了解一下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