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虎牌電子鍋 JBA-A18R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02-20):
虎牌電子鍋 JBA-A18R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虎牌電子鍋 JBA-A18R

2.故障情形~插電不過電,完全沒反應

3.翻面拆下4顆螺絲打開底座,哇~好髒啊!!!

4.清洗清潔乾淨

5.電源/控制/顯示板,液晶顯示器不亮CR2450記憶電池沒電了

6.換一顆大桶的3.6V鋰電池~撐得比較久~

7.從電源輸入電路查起,發現這裡不通了

8.拆下玻璃纖維套管,測試溫度保險絲已燒斷

9.以同規格溫度保險絲(172°C/10A)備品更換

10.以壓接套管壓接OK

11.加熱鋁盤沾黏飯粒凸起,造成溫度檢知器感溫不準,因而燒斷溫度保險絲,以刀片刮除異物再用菜瓜布打磨光亮平順

12.再拆上蓋發現保溫線圈接線/地線皆已折斷,轉軸嚴重鏽蝕

13.重新接續耐熱、耐彎折細軟的電線,轉軸除鏽上油保養OK

14.組裝後測試待機消耗功率0.3W

15.保溫消耗功率約88W

16.煮飯消耗功率約835W

17.洗2杯米實測煮好一鍋飯費時約45分鐘

18.完修照~裡裡外外細部分解大大清潔上油保養一番,享受總統級的待遇,還贈送換電池服務,客戶讚不絕口!!!!!

网友A:
感謝分享 。CR2450 3V 換一顆大桶的3.6V鋰電池,不惜重本,電壓不同有影響嗎?

网友B:
內鍋不沾塗層脫落嚴重該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CR2450 3V 換一顆大桶的3.6V鋰電池,不惜重本,電壓不同有影響嗎?

3.0V鋰電池~三菱PLC參數記憶電池
3.6V鋰電池~三菱ROBOT各軸參數記憶電池

電池新舊電壓都有誤差值都在記憶IC容許範圍

電池都是機台年度大保養更換下來的~零成本~,我收集了不少,其他2班的人都亂丟垃圾桶,既浪費又不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鍋不沾塗層脫落嚴重該換新了.

鄉下人不怕死,捨不得換新

其實內鍋內部塗層只有少數刮痕沒有脫落

上緣脫落是卡了一層黃黃厚厚的油垢,實在忍不住拿痞酷鏟刮除造成的(實際上塗層內部已經氧化起小泡未破而已),所以露出部分是鋁合金的銀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