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溫隔熱墊 零件分格 螺絲框 維修技師必備

楼主(2022-02-22):
上次大陸買貨時有買一些隔熱墊,耐高溫無氣味,這種隔熱墊上面有凹槽,小東西放在裡面比較不會掉。

1、能承受高溫,能夠很好的保護維修台,不被高溫吹壞

2、聚熱特性:熱量聚集墊子上,吹焊CPU也很方便快捷

3、粘附特性:在拆裝手機和焊排線座的時候時候,排線不會左動右動,可以起到防滑作用

4、不怕膠水,如AB膠,瞬間膠等,把粘膠塗在墊子上,等膠乾後,輕輕一撕就下來了

5、不怕腐蝕

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喔!

网友A:
學姊好,我需要2張
另外,還需要以下的東西↓

→第四代 鋁合金 ATX 電源測試儀 LCD 液晶顯示面板←,數量1個。

看含運總金額,總共多少,再跟我說,我再匯過去,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姊好,我需要2張
另外,還需要以下的東西↓

大大好,請收短訊~

网友A:
學姐,剛剛看了一下,還沒收到短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姐,剛剛看了一下,還沒收到短訊哦

大大請再收一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再收一次,謝謝

已收到,也已回訊息,之後,就再麻煩學姐了,感謝

网友B:
學姐好
年前有跟WISH 說要贊助兩台UPS(不含電池)
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箱子且超重(若分兩次便利店到店)
原先想說過農曆年順道拿過去
但因為疫情嚴重這次過年就沒回南部
現在想說寄貨運(兩台裝一起)一起寄
麻煩你告知收件地址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學姐好
年前有跟WISH 說要贊助兩台UPS(不含電池)
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箱子且超重(若分兩次便利店到店)

已回覆到站內消息中,請再查看。謝謝

网友C(2022-03-25):
引用 网友B:
學姐好
年前有跟WISH 說要贊助兩台UPS(不含電池)
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箱子且超重(若分兩次便利店到店)

請問UPS 你有寄出嗎?我到現在都還未收到,如果你有寄出的話請追一下貨運是否送丟了?
因為b1206 也在等借這台UPS,如果你有其它原因無法送出或想留自用都不用客氣,跟我說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UPS 你有寄出嗎?我到現在都還未收到,如果你有寄出的話請追一下貨運是否送丟了?
因為b1206 也在等 ...

SORRY  因為都在趕論文要投稿期刊沒空去寄貨運
我明天要回南部掃墓順道拿過去
共有3台 其中有一台是電池裂開所以有被電池液沾到(不確定好壞)
就給b1206研究看看

楼主(2022-06-20):
隔熱墊也有大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