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的工作管理員記憶體顯示相關資訊

楼主(2022-02-22):
最近筆電壞了,就騎車到老地方去,把筆電丟進河裡。
不久後,小姐姐果然出現,笑著說:「你好久沒來,又掉東西了,你的是這台金筆電或是銀筆電呢?」

asus BX310UA

當然要老ˊ實回答掉下去的是黑色的筆電,於是我就帶了兩台筆電回家。
一台自己用,一台就上繳當貢品。

主板上已經有8GB 記憶體,上面只有一個空插槽,我加上 8GB DDR4,已經沒空位。
根據規格說明這台最多可安裝到 16GB。
重新安裝Windows 10系統開機後,看了工作管理員竟然顯示插槽共有4組,我只用了2組。
除了一組插槽之外,我明明沒看到其他的位置,莫非主機板上面還有2個空點可用??
或是工作管理員養了小蟲子(bug)?

网友:
以前我好像也有遇到這個情形 ~

就我的理解 所謂插槽  其實並不是指實際的 插槽

而是 記憶體  製程上使用的方式 的意思 ~

以上是我個人的理解 !

補充內容 (2022-2-23 03:08 PM):
你可以換不同的 記憶體 (單雙面)  再看是不是有改變 !

网友:
  應是 記憶體控制晶片 (近年都內建於 CPU 內成控制單元) 設計定義之插槽數; 但主機板廠商線路布局少於晶片 (單元) 設定數量.

  能插滿設計容量即可, 插槽數甭糾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