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65T 不過電問題求助

楼主(2022-02-22):
TOYOTA的贈品 昨天突然不過電
主機板
電源板
邏輯板
5V有供電 PS ON 2.2V 12V無電 請問是電源板故障嗎

网友:
除了 連接 啟動 開關 以外的 連接 頭先拆除~

試的 按啟動 再測一下 12V 有無出來 ~

网友A:
先檢查DM812~DM814三顆並聯蕭特基二極體(供應DC12V),應該有一顆單邊短路了。
果真壞了建議3顆一起換掉(特性較一致)

STPS20LCD150C

萬一搞不定的話,我有全套良板支援供應(破屏拆機良品)

補充內容 (2022-3-18 03:43 PM):
電源板~2022-3-7~已賣出。

補充內容 (2022-3-23 04:35 AM):
腳架~2022-03-22~已賣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DM812~DM814三顆並聯蕭特基二極體(供應DC12V),應該有一顆單邊短路了。
果真壞了建議3顆一起換掉(特 ...

明天回家試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DM812~DM814三顆並聯蕭特基二極體(供應DC12V),應該有一顆單邊短路了。
果真壞了建議3顆一起換掉(特 ...

DM812~DM814 檢查沒有短路  還是哪裡可以查 我看是分成5 12 LED三區 POWER ON 2.2如果可以正常 那應該是壞電源版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DM812~DM814三顆並聯蕭特基二極體(供應DC12V),應該有一顆單邊短路了。
果真壞了建議3顆一起換掉(特 ...

WET大您好,請問可以支援電源板嗎?費用多少請提出跟如何聯繫,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ET大您好,請問可以支援電源板嗎?費用多少請提出跟如何聯繫,謝謝您

手腳太慢了
論壇好友早已捷足先登爽看電視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腳太慢了
論壇好友早已捷足先登爽看電視中!!!

OK!謝謝您

网友B(2022-03-24):
引用 网友A:
手腳太慢了
論壇好友早已捷足先登爽看電視中!!!

再請問wet大,你有這台的程序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請問wet大,你有這台的程序嗎?謝謝

沒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請問wet大,你有這台的程序嗎?謝謝

請問什麼狀況 會讓您想刷程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什麼狀況 會讓您想刷程序呢

偶爾開偶爾不開機,重點看wet大有貼類似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爾開偶爾不開機,重點看wet大有貼類似文章

程序就是程序  如果程序有問題 是開不了機的 不會時好時壞的  偶而能開偶而不能開  個人淺見 可以查看電源版 看看電壓哪裡不正常 或是按鈕查看下

网友(2022-05-15):
謝謝您,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