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GTX750-PHOC-2GD5問題詢問

楼主(2022-02-22):
版上大大們好,小弟手上的這張顯卡PCB上有6Pin電源的焊點,想請問一下如果自己焊上去的話會有用嗎?

网友:
何苦呢?

通常PCI-E跟外部供電是分開設計,即各自成一路,你補個插座上去,後端沒零件也沒用

网友:
先量插座到供電MOS有沒有相通,再來決定是否要焊一個
通常都會有個電感隔離,有的會加裝保險絲

只是此卡功率本身就不高,加了意義不大,PCI-E提供的就足以了
如果是要滿足視覺感,由您自行決定。

网友(2022-03-24):
廠商沒把6Pin電源接頭焊接上去,那麼後面的DC to DC 的零件肯定也沒有,除非你能拿到零件表,不然根本無法得知零件的型號!

网友:
同系列的產品,機板設計時,一般都會用一板模,來降生產成本。
所以說:不是要加就可以加地。

网友:
自己焊上去的話會有用嗎?   沒有用!!  純粹唬人

但是基於一些奇怪需要
1.  窮人法白牌雙電供 主機/顯卡  ( 分流 延長 白牌壽命)
2.  主機 PCIe 插槽   +12V  或  顯卡  PCIe +12V 金手指  損傷
3.  不改心理不舒坦...
有電子改裝能力者  可以考慮從  顯卡  PCIe +12V 金手指 上的保險絲 端點著手
由 6Pin電源的焊點 保險絲 拉粗線過來 接入上述電路替代
細節不述 看懂就知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