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工具] 關於溫度槍(感溫槍,紅外線槍.)

楼主(2022-02-23):
最近買了無線感溫槍(溫度槍),一般紅外線那種
實際使用後發現一些問題:

一開始我為了確定溫度槍是否準確,我先開啟烙鐵工作區的溫控熱風槍
設定200度,將一根鋁管放風口吹很久(理論上少說也吹到180度以上)
接著用溫度槍去測,發現溫度槍與熱風槍顯示溫度落差很大

詳閱說明書後,發現準度會因為介質折射率,以及距離影響準度
我的是較高階機款,可針對各種材質,調整折射率範圍
照著說明書去調的話,似乎準一些了,但還是有出入
例如6061鋁管,照著說明書建議「鋁」數值設定
實測後感覺還是不太準,而且想了想鋁表面處理方式不同,折射率也不同
單用說明書建議去調似乎很不靠譜
但自己定義折射率.....鬼才知道是多少QQ
有點困惑各位在測溫前,都怎麼正確的設定折射率?

而假設自己設定正確,溫度準了
拿去射其它材質,果然準度又偏差很大
例如上例調到差不多後,射我自己皮膚...居然55度= =

原本覺得怎麼好像買了一個製造問題的東西
但換角度想至少我是可調機款
當初原本想省錢買不可調的就好...好險沒買...理論上那一定不準的

以上任何建議還請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這種測溫槍應該沒有想的那麼神吧!測體溫的要準確,所以範圍小。
這種我有一支不可調的,用來炒豆子 ,榨油用,對同一種環境,物質,可作為一個參考標準。
拿獵槍去打仗,會如何?

网友:
小弟測公司的溫度探頭好壞,
都是用碎冰塊加水,
理論上平衡時是要在0度左右.

网友:
如果, 您的溫度槍和牛買的AR-530類似的話... 它的使用說明中一定有提到

附上使用手冊:
溫度計 AR-530.pdf (1.23 MB, 下載次數: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