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氣死人了!SSD 敲破才想到送給我

楼主(2022-02-23):
今天工作做完了,回程去朋友那裡閒聊,他拿出兩個打洞的Intel SSD 說這個給你玩好了,我一看就說都要送我了,為什麼你要打洞破壞?結果他說他忘記要留給我了,他們公司一些設備要換新,舊的要報廢,硬碟都要敲破........,真是可惜了,我還看到有10T的SAS 硬碟也是被敲破。唉!

Intel 29F16B08LCMF2

美光 MT29F256G08CECCBH6-6R 代碼︰NW682

如果真的還要再利用,就只能拆下顆粒當隨身碟,但是當隨身碟也要買主控板來焊,現在隨身碟很便宜,真要算成本是划不來的,不過看到這樣也是很可惜,又陷入長考中~~~~

熊熊想起有位會員好像會玩這個,如果有會員在玩這個請提供一點心得訣竅,免得我踩到雷。

楼主:
哈哈!我居然有一片SSD 的植錫鋼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居然有一片SSD 的植錫鋼網

Wish大要秀一手人肉植錫球,
錫漿丟一邊去.

网友B:
隨身碟便宜,但品質堪慮。

今天一顆Adata UV150完全抓不到...下linux command lsusb有抓到廠商名稱。

去年才買的,不到一年

网友C:
兩張顆粒加起來,或許可以買SSD公板套料來做成一塊SSD、有多再做成隨身碟

网友D:
敲破 物理破壞 資料才能保證不外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要秀一手人肉植錫球,
錫漿丟一邊去.

對嚊!我還沒有錫球,不過我有錫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張顆粒加起來,或許可以買SSD公板套料來做成一塊SSD、有多再做成隨身碟

一片是120G,另一片是240G,每片都是8顆粒,如果要改成SSD,那120G 的只能做成64G,240G的做成120G,剩下的就做隨身碟,我想的應該沒錯吧!
以前我就有在淘寶網看過SSD 的主控板不便宜,就算是隨身碟的主控板也不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隨身碟便宜,但品質堪慮。

今天一顆Adata UV150完全抓不到...下linux command lsusb有抓到廠商名稱。

USB 快閃隨身碟:
凡 2018.12.31 (含) 之前購買之威剛全系列 USB 快閃隨身碟皆享有終身保固;自 2019.01.01 起購買之威剛全系列 USB 快閃隨身碟則享有五年保固。自購買日起,於保固期內,產品若因非人為因素損壞,可享有免費維修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 快閃隨身碟:
凡 2018.12.31 (含) 之前購買之威剛全系列 USB 快閃隨身碟皆享有終身保固;自 2019.01. ...

保內可送修,但是耐用度真的很糟。
之前也送SP回來全新一顆,沒過多久去年又掛...
手上總計故障一顆USB2.0、一顆USB3.0,也不太想再送修了。
目前只有一顆SLC的隨身碟、一顆intel名片隨身碟還穩定使用。
要買還是買高速碟,至少還有速度保證的優勢。

网友:
現在隨身碟應該都進入QLC世代了吧,品質更慘

网友F:
推薦一個可以查flash資料的網址:

www.flashinfo.top

NW682:
是L95B製程 16nm MLC 單顆32G, 2CE, ID:2C846454A900

PF29F16B08LCMF2
是L85A製程 20nm MLC 單顆16G, 1CE, ID:8984643CA500

都是MLC的, 速度跟可靠性都比TLC的好~~

不同flash ID的顆粒基本上不能混用作SSD

好像壽命都是3000PE 的樣子(Program Erase, 擦除次數)
要改隨身碟或重製SSD的話, 要確認破壞前是好的,

如果Flash PE數已經用完, 焊上隨身碟或SSD主控板, 會有幾種可能:
1. 開卡開不過, 壞塊太多~
2. 開卡開得過, 但是跑圈校驗不過 (跑圈是指全碟寫入讀取測試, 我習慣用urwtest_v18這軟體)
3. 開卡開得過, 跑圈校驗通過, 但是放著幾天到幾周就讀不到或資料錯誤了, 大陸論壇他們俗稱漏電

當然如果破壞前是好的, PE次數不多那通常沒有問題~~

另外要注意的是...Flash有2個電壓,
VCC跟VCCQ
VCC通常都是3.3V,

VCCQ有3.3V, 1.8V, 2種
Intel跟Micron的 VCCQ有的只支援1.8V,
Toshiba的VCCQ則通常3.3/1.8V都可以,

你買隨身碟主控板的話, 通常賣家都會提供跳線圖, 要根據VCCQ改跳線 (0R 0402電阻)

看你的照片~~
NW682好像只破1顆, 有7顆能用~~
這你能作3個64G隨身碟+1個32G隨身碟, 或者其中4片作一個128G SSD

PF29F16B08LCMF2好像破2顆, 有6顆能用~~
這你能作3個32G隨身碟,
有點雞肋, 32G現在現成售價沒多少, 但優點是這是MLC, 現成買的通常是TLC了

這2顆flash推薦主控板可以用SM3267 或SM3281主控的, 淘寶好像1片在7~9RMB左右

最後是植錫~~~ 建議還是用有鉛錫, 無鉛錫溫度高手動操作容易吹壞flash~

另外主控旁邊的DDR記憶體顆粒~~ 如果腳位是 BGA96 的 , 也可以拆起來備用, Diy SSD可以用到~~

网友F:
分享一下實例~

這片是500G SSD, 蝦皮連運費410元買來的故障品
SMART資訊能讀取到, 但是不能讀寫+格式化, 屬於韌體故障~~
看SMART資訊中的擦寫次數不高, Flash應該是好的

共有16片 L85A 32G顆粒 平均成本一片約25元

其中12片作了6個64G隨身碟, 測試看看不同主控的速度
加上主控板跟外殼, 一支不含自己的工時工錢...大概100元成本,
主要是作興趣的...算上工時就不划算了...

IS917: 全碟讀寫 讀134.5mb/s 寫78.7mb/s

SM3267: 全碟讀寫 讀133.4mb/s 寫55.2mb/s

SM3281: 全碟讀寫 讀264.6mb/s 寫55.3mb/s
SM3281這顆主控有4K速度(小檔讀寫), 讀12.5mb/s 寫7.2mb/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薦一個可以查flash資料的網址:

www.flashinfo.top

真高興出現有在玩這方面的會員了。
我這個人的個性做事情不見得會算成本或工時,有時候就沒做過想滿足一下好奇心,或者閒閒打發時間,別讓自己沒事做而已。
有玩過的會員一定有自己的心得,可以讓新手不會踩到雷或少走點冤枉路,接下來要找時間到淘寶買主控板了,有問題再請教你。
我手上的錫漿都是無鉛的,不過我有返修台,我應該會先用返修台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享一下實例~

這片是500G SSD, 蝦皮連運費410元買來的故障品

想請問你用過IS903主控板嗎?有的話這片有沒有什麼問題?好像賣的人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你用過IS903主控板嗎?有的話這片有沒有什麼問題?好像賣的人很多

hi~
IS903有用過, 但不便宜哦, 主控版大概20RMB左右
優點是雙通道主控 可支援到8CE
就是可以焊2顆4CE的Flash顆粒, 滿CE的話速度才快

缺點是原廠設計只支援3.3V 的VCCQ的flash
淘寶上有一些標榜可以調成1.8V的IS903, 有買來試過 都有點問題,
另外就是IS903沒有4K速度, 讀寫大量小檔會很慢

----------------------------
NW682=  MT29F256G08CE'C'CB

倒數第3個C是電壓規格
C = VCC: 3.3V (2.70–3.60V), VCCQ: 1.8V (1.70–1.95V)

所以IS903不能用~~ 真的焊上短時間應該能用, 但長期可能有燒掉風險...

----------------------------
PF29F16B08L'C'MF2
這個C也是電壓規則, 但intel的規則是
C = VCC: 3.3V , VCCQ: 3.3V/1.8V (都可以用)

所以這顆Flash就可以用IS903, 但是不建議, 這個焊2顆才2CE 32G
無法發揮IS903的速度, 比較浪費

所以我才推薦SM3267/SM3281~~ 這個都是4CE的主控版, 又比較便宜

植錫的話用錫膏有時植完錫球稍微會大小不均勻
作隨身碟比較隨便, 正反各一顆看不太出來

如果是作SSD, 一面2顆以上焊完有時會看出高度不太一樣, 手摸起來有段落感
雖然不影響功能...
但個人比較龜毛, 所以如果是作SSD我現在都改用0.5錫珠植球, 出來的結果比較好看

网友:
我 記得 有一年 淹大水~

我看到了 某家 做無線電等 通訊器材 的大廠 !

拿出一支支 淹水的無線電 用鐵鎚 一支支的敲爛 !

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G:
除非有興趣,不然做過一次這種隨身碟,鐵定不會想再做第二支。
不過,這種ssd顆粒的隨身碟,速度真的快,但熱量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敲破 物理破壞 資料才能保證不外洩

真的~
有時候公司有資安相關要求~

只是打洞就放過的 算是基本款....

嚴格的可能惠要求粉碎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
IS903有用過, 但不便宜哦, 主控版大概20RMB左右
優點是雙通道主控 可支援到8CE

好加在沒有先買IS903,不然就踩到雷了。

楼主:
今天早上朋友打電話來,說我昨天給你的一小箱LED 燈條是今天要組裝的,我拿錯了,你今天能拿回來還我嗎?我急著要用..........,我都還沒回嘴,朋友接著說我又找到兩個SSD 跟兩個傳統企業硬碟.........,聽到這裡只能專程跑一趟了。

第一個SSD 顆粒是29F16B08CCME2︰

第二個SSD 顆粒是29F16B08MCME2︰

第二個SSD 是SAS耶!實在太可惜了,打洞可以不要打那麼準嗎?

傳統硬碟就不用貼了,因為只有1TB,也不留4TB以上的,實在是想唸唸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有興趣,不然做過一次這種隨身碟,鐵定不會想再做第二支。
不過,這種ssd顆粒的隨身碟,速度真的快,但 ...

為什麼做過一次這種隨身碟鐵定不會想再做第二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朋友打電話來,說我昨天給你的一小箱LED 燈條是今天要組裝的,我拿錯了,你今天能拿回來還我嗎?我 ...

留著當備料  很好用吧~

現在很多電腦  都使用 SSD  故障  就有東西可以換了~

网友:
LED 燈條是今天要組裝的

這個當人質好像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
IS903有用過, 但不便宜哦, 主控版大概20RMB左右
優點是雙通道主控 可支援到8CE

你在12樓有提到PE的問題,我想請問故障或被破壞的SSD 要如何知道內部顆粒的PE數?

网友:
1 買USB底板
2 解焊SSD顆粒,植球,再焊回USB板
3 有些廠牌顆粒,還需要搬動USB板上的電阻
4 找量產軟體量產
以上沒基礎的,有點秏精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在12樓有提到PE的問題,我想請問故障或被破壞的SSD 要如何知道內部顆粒的PE數? ...

hi~
PE數的話Flash內部不會記錄,
這種只能測試, 可以用測試架測試, 也可以直接焊上主控板測試
通常開卡完寫入測試資料 放著幾周都還能校驗正確且讀取速度穩定, 大概就是能用了

測試架: (我有的3個, 可以測BGA152, BGA132, TSOP48)

另外CE數可以根據Flash型號(原廠印字, 俗稱正片)查詢~
通常是1CE 2CE 4CE 8CE,  TLC也有3CE的
在我之前貼的那個查詢網址大多查得到

另外有一種Flash上面的印字:
不是原廠印字, 完全無印或印刷看不出廠商, (俗稱黑片)
不是原廠印字, 是SSD廠商自行封裝並印上廠商自己Logo, (俗稱白片)
這種的就要根據他印刷的型號Google查看看能不能查到flash ID與CE資訊~
如果查不到也是要用測試架測試

另外~~
Intel & Micron陣營的Flash是ONFI協議
Toshiba & Sandisk陣營的Flash是Toggle協議

通常主控板都能支援, BGA比較沒差, TSOP會有些跳線需調整,
舉例Toshiba的TSOP48, Pin28, pin45需接VCCQ, 而Intel的這2支腳需要空接, 像這種通常主控板都有0R跳線可調整
所以建議可以先玩BGA的~

另外有個大陸論壇叫 mydigit 數碼之家, 有蠻多這方面的資訊, 有興趣也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隨身碟便宜,但品質堪慮。

今天一顆Adata UV150完全抓不到...下linux command lsusb有抓到廠商名稱。

Adata UV 系列容易空焊 自己拆開加錫補強目前頭好ˋ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
PE數的話Flash內部不會記錄,
這種只能測試, 可以用測試架測試, 也可以直接焊上主控板測試

請問你有沒有建議測試架買那一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有沒有建議測試架買那一種?

我覺得我照片中最下面那個還不錯用,
那個主晶片是SM3268的, 支援的Flash蠻多的, 即使不支援開卡, 至少也都讀得到Flash ID~~
可以測BGA (支援8CE)也可以測TSOP(支援4CE)
VCCQ也可用jumper調整3.3 or 1.8
淘寶一家叫明麗電子買的 +2個座 (BGA+TSOP) 共175RMB

其他2個(IS903, AU6989)只支援4CE, 偶爾遇到8CE的Flash就測不了....
這2個一開始買的, 後來不好用又買了SM3268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我照片中最下面那個還不錯用,
那個主晶片是SM3268的, 支援的Flash蠻多的, 即使不支援開卡, 至少也 ...

所以你是建議我直接由主晶片是SM3268這個測試座入門嗎?
我剛剛查明麗電子主晶片是SM3268 +2個座 (BGA+TSOP) 共175RMB,那應該是TSOP 座你只有買寬腳或窄腳其中一種對吧!我看TSOP 兩種都買是要195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2444640759

另外明麗有在SM3280測試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3732467926

不過上圖圖片中兩個紅色箭頭所指的,一個是SM3280P AB測試架+BGA座子,另一個是SM3280P BB測試架+BGA座子,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差別,請問你建議買那一個?

新手上路問題比較多,為了避免踩到雷,再請賜教。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是建議我直接由主晶片是SM3268這個測試座入門嗎?
我剛剛查明麗電子主晶片是SM3268 +2個座 (BGA+TS ...

hello~
對哦 TSOP我只買窄體的, 寬體的Flash超少, 目前還沒有拆到寬體的過..

SM3280是SM3281的8CE版本,
我沒有用過, 但是新手使用上似乎有些問題, 例如裝8CE的找不到能用的開卡軟體之類的
3280的主控版也比較貴, 個人是不建議先玩3280
這家也有賣3281 4CE的測試架, 是可以先買3281玩玩

另外~~ 3280/3281 AB / BB這個是主控版本, BB比較晚出, 似乎對TLC比較支援,  MLC的話是AB比較穩

所以測試架個人是建議可以買 8CE的3268, 如果預算夠可再加買個 4CE的3281~~
應該就大部分的MLC+TLC都能測試了

网友:
要把顆粒銲到USB上當隨身碟記得找主控有支援的顆粒
不然搞半天還是量產不過
尤其越新的主控只支援MLC,TLC,QLC之後的了
就算找到SLC顆粒也是沒什麼用...
玩過慧榮主控的苦主飄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hello~
對哦 TSOP我只買窄體的, 寬體的Flash超少, 目前還沒有拆到寬體的過..

謝謝你提供寶貴經驗,我知道我該買那一種的測試座了。
既然寬體的TSOP 顆粒超少,那我也先不要買寬體的好了。
想請教SM3268 測試座或是SM3281 測試座甚至IS917 測試座........,它們的TSOP座可不可以互用?或者是它們都是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寶貴經驗,我知道我該買那一種的測試座了。
既然寬體的TSOP 顆粒超少,那我也先不要買寬體的好 ...

抱歉回得有點慢 哈...

請參考照片, 這是3268測試架,
左邊是BGA座, 他是直接鎖在PCB上的, 接點是類似靠有彈性的銅接點壓在PCB pad上, 這個支援8CE
右邊是標準TSOP測試座...的底座, 這個支援4CE, 這可插拔, TSOP48活動座腳位通常通用 寬窄也都通用~
左右只能擇一放上Flash, 不能2個都放

右邊上面綠色PCB是可以將BGA座轉接成TSOP腳位, 鎖上BGA座, 可以直接插在USB測試架右邊插座上
但是BGA經轉接, 最大只能支援4CE, 因為TSOP最大就是4CE~~

總結一下是USB測試架上若是直接BGA PAD+鎖點, 那就只能裝BGA座, 若是像右邊那種, 就可以放TSOP或BGA轉TSOP~

題外話...
TSOP玩幾次就不想玩了...
焊接相較BGA很花時間, 常常連錫或者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