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員報道

楼主(2022-02-24):
第一次報道,提交一個BUG,當用遊客身份進入論壇的時候 可以查看圖片,我註冊了以後 當前用戶組為等待驗證會員的時候是看不了圖片的,等待驗證會員的權限應該高於遊客才對

网友: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當遊客身份進入論壇的時候 可以查看圖片,我註冊了以後 當前用戶組為等待驗證會員的時候是看不了圖片的

遊客只能看無法回覆 無法發貼
等待驗證會員就是要加入痞酷網的大家庭了
在無法看到期間 就是要會員詳讀版規 可不要一註冊就違反版規 尤其是貼圖的時候

楼主:
测试一下发表一个万用表图片,看是否符合要求

以下是测试图片

万用表

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发表一个万用表图片,看是否符合要求

貼圖正確 值得鼓勵

貼圖最好能橫拍 縮於800X600以內 才不用看圖時還要往下捲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