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X552MD BIOS

楼主(2022-02-24):
前輩大家好:

     小弟今天拿到一台NB,按開機鍵有過電但是不開機,想說來刷一下BIOS看看會不會好
但是去了官網下載下來是4M的,板子上的BIOS是8MB的,不知有沒有前輩有這一台的BIOS
可以分享一下

    這一片板子是有獨顯的 NVIDIA 820M

    按開機時,電流卡在0.25-0.26這裡

    板號:X550MD MAIN BOARD
            REV  2.0

   主機備份下來的: x552md.rar (3.24 MB, 下載次數: 4)

   官方下載的: X550MDAS301.zip (2.67 MB, 下載次數: 2)

    點位圖: Asus X550MD Rev 2.0 Boardview File.rar (146.67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下載燒錄進去還是一樣的情況,想說可以燒一下BIOS就可以完成,GG了

想要請教一下,修筆電,電流跑到那卡住的對照表嗎?(有這個東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下載燒錄進去還是一樣的情況,想說可以燒一下BIOS就可以完成,GG了

想要請教一下,修筆電, ...

掉 電 電 流
1.    0.001—0.008—0.001  如果可以反覆觸發,一般是3V 5V帶不起負載,或者是無內存供電。(無其他供電)
抓帶不起負載用(下降沿的9/10、內存電壓1.5V,用上升沿1V,觸發)
2.   0.001—0.1—0.001內存供電之前的電已經產生,可能是因為內存供電不正常或橋供電,總線供電沒產生。
0.1掉電,就是各大供電沒有;只有是0.2以前的掉電,都可以認為其中,有一個供電,沒有出來。要挨個查,只要是0-0.2A掉到0,這種情況就是有電壓沒有出來引起的,用上升沿查,(內存,橋、總線,鎖想環,管家,CPU供電),單次觸發。
0.2以下掉電----上升沿單次觸發2/3,看供電是否正常輸出。
帶不動負載的,用下降沿單次觸發9/10,看公共點和待機電壓,是否帶不動負載。
3.   0.001—0.3---0.001CPU供電沒產生。
4.   0.001—0.5---0.001CPU供電已經產生,HWPG不正常或不跑碼,這時要以CPURST#為切入點。
0.2—0.5掉電,一般是CPU沒有電壓出來,0.5掉電,可以用單次的復位信號抓有沒有起來;如果沒有起來復位,就往前抓,往前查時序,復位起來了,那一定是軟啟動問題。CPU復位也就是平台復位。
5. 0.001-1.12--0.001 擋內存檔顯卡(跑碼中掉電,一般不會掉到待機狀態,大多數是電流卡住不動或跑死電流)
   電流能上到1.幾安,電壓已經出的差不多了,卡電流就是跑到了1.2不動了;跑死電流---0.8-0.9-0.8-0.9主要看顯卡跟內存,電流上到0。8以上的都差不多出來了。
6-  上網本、超級本:功率低,電流一般跑到0。3幾到0。6幾就會亮機(主要觀查電流跳變)
7.   商務本:I系列,有獨顯電流上到0.8幾到1.4幾亮機。
AMD的要在1.6 、1.8、 2、0左右亮機
8.   有獨顯的機器電流上到1.2幾或2.0幾亮機。
9.   電流表會在筆記本主板上電或跑碼過程中根據耗電功率不同,電流跳變也不盡相同,但是我們可以大概根據電流跳變判斷機器工作到哪一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下載燒錄進去還是一樣的情況,想說可以燒一下BIOS就可以完成,GG了

想要請教一下,修筆電, ...

一、首先目檢
筆記本維修目視撿查主要包括:
機器新舊、外觀、是否有人為因素(摔、壓、進水等)有無損傷、缺件,燒燬、是否有維修史(BGA、IC、 場管、電感等有無連錫虛焊,電源IC有無被對換,卡槽、接口有無異物)散熱系統是否完好,風扇是否有灰塵堵住。(如果風扇接口被灰塵堵住了,我們發現了這對我們的判斷有很大的幫助)機器的品牌型號,採用什麼芯片組、顯卡等(通病一看就知道了),這些都是在我們維修一台筆記本之前應該做的事情
二、看電流變化判斷主板故障的大概範圍
(0.01-0.05)---(0.2-0.5)----(0.7-1.0)----1點幾 安,
待機電流----CPU供電及其他供電-----檔內存------當顯卡
看電流,是我們修筆記本的最好的一個判斷方法,電流就像是我們維修人員的一雙眼睛。維修成功在細節,上面我寫到的電流上升,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值,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懂電流的跳變。一般的機器待機電流都在0.01到0.04之間有少部分是在0.05到0.08之間。觸發以後電壓逐步開啟電流會上升到0.5左右,在0.5以前可以查主板各個供電包括CPU供電,電流在繼續上升就到CPU尋址的時候了(也就是CPU復位以後做的事),這個時候電流開始有跳變(高低高)當CPU尋址結束。主板開始自檢,電流繼續上升,過0.7到1.0之間還會有一次這個時候一般是內存,當主板檢測到內存以後,電流繼續上升,顯卡開始工作,電流跳變。屏亮的時候電流會繼續升高。。

這只是適合大多數筆記本的電流上升。還有很多筆記本的電流在0.6左右就可以亮了。V*I=W電壓乘以電流等於功率,輸入電壓是固定的,那麼電流的大笑取決於負載,也就是說負載越大,功耗就越多,那麼電流自然也就大了
三、待機電流大
插上電源後待機電流0.01-0.08(個別機器除外、這個電流是主板不上電池)屬於正常範圍,如超出0.08就要考慮到短路的問題了。如果是在0.1幾左右的一般是微短,微短一般電源電源電路短路少,很多都是EC或南橋,和控制電路
如果待機電流一旦超過0.2幾以上的,一般都是電壓電路短路,這個就比較好查了,待機電流特別大的就是19V和隔離電路或是3/5V短路了。
待機電流產生方式:電源接口—隔離保護管—ALW電壓產生電路.這些主要有EC、SB 、RTC供電、門電路、電池充放電IC所組成
四、無待機電流、不觸發。也就是說主板基本沒有產生功耗,也就是說沒有負載才不會有功耗。如V*I=W是同裡
1、隔離電路 VIN公共點電壓是否產生,沒有的話查隔離電路,以及AC_OFF控制信號
2、充電IC在部分筆記本電路中,充放電芯片的損壞,也會引起無待機。
3、EC,主要是控制 AC_OFF的開啟,(隔離電路的開啟)
4、AC_0FF信號電路
5.ALW產生電路及IC(3.3VALW 5VALW)這是待機3.3V 5V
五、有待機不觸發
1、RTC電路 32.768是否起振,RTC電路的運作不僅僅是為了保存CMOS信息,它也是開機的必要前提條件,RTC電路,主要測量32.768是否起振來判斷RTC的好壞
2、有無CMOS電壓、CMOS電池放電
3、EC  PWRSW#是否有電壓,觸發是否有高低高的跳變
4、SB損壞(測32.768對地二極體值,一般在600多到700多為好)
5、BIOS軟件或是硬件損壞(BIOS參與開機的情況下)
6、有無短路,測各電感的對地二極體值
7、查待機3.3 5VALW電壓是否有。
六、觸發後電流低於0.5一下
1、測各電感是否有電壓,哪個電感沒有電壓修那組供電(電池電感除外)
2、沒有內存供電或是CPU供電,只要查供電芯片和EC開啟信號
3、是否有短路。SB\EC\NB\網卡等等短路都有可能引起這樣的現象
4、SB。當PCI_RST#信號沒有產生的情況下,開機電流有部分機器也是小於0.5的
七.全版無復位
這裡的復位一般是指PCI_RST#。當然不是在所以的筆記本圖紙中都是叫PCI_RST的。
1、        EC,當EC工作條件滿足是,是要發出PM_PWRGD信號給SB,來開啟SB
2、        SB自身損壞或是空焊
3、        門電路壞、PWRGO信號不全
4、        時鐘電路
八、CPU不尋址、CPU無復位。也就是電流上去沒有跳變。一般大概電流都是到0.7左右,但是沒有跳變
1、COMS電池放電
2、是否有虛焊:按住南北CPU,加焊易虛焊無件
3、CPU本身及座子問題
4、查CPU工作條件供電0.9---1.2v、時鐘0.3—1點幾,復位1點多、PG 1點多、參考電壓1.05,AD線阻值。CPU無核心供電首先要查其它供電是否正常。
5、無供電:看其他部分供電有無電壓、查IC的工作條件VCC 控制信號
6、無時鐘:時鐘供電、時鐘電阻、時鐘與CPU之間的線路是否斷
7、無復位: PCI無復位(重點查南橋時鐘和供電、及門電路),PCI有復位重點查(北橋的時鐘和供電和I\O、網卡、聲卡、BIOS)。
8、AD線阻值:CPU到北橋 CPU到南橋.
9、部分機器碼片會導致不跑CPU。
10、其它地方短路
11、BIOS    CPU復位了開始尋址了要是BIOS有問題,那電流現象是和擋CPU基本是一樣的
九、不認內存
1、CMOS放電
2、內存及槽!
3、看內存工作條件,供電、時鐘
4、北橋(量NB至內存的AD線)
5、INTEL 芯片組的在H55之前的主要查NB,H55以後的主要查CPU及坐子,AMD的主要查CPU及CPU座子是不是空焊了
6、碼片安全芯片
十、電流基本正常不顯示
1、測量顯卡工作條件電壓、時鐘、開啟信號、與NB的通信
2、測量顯卡上面和背面的電容,如果短路,則顯卡短路,或看顯卡是否發燙。
3、刷BIOS。
4、換北橋、顯卡、27M晶振是否起振。
5、顯存是否短路或是空焊或是損壞
6、CPU 問題 (AMD最多見)
十一、掉電,有很大一部分是機器自我保護電路檢測到異常而保護掉了。
1、溫度、風扇
2、短路、如外設短路。USB短路等
3、缺少電壓,沒有電壓,就不會工作,缺少哪個電壓就查哪路
4、檢測電路保護引起
5、沒有檢測到外設、如顯卡、內存、CPU等:
十二、不穩定,有時可以開機有時不能開機
1、加焊CPU電源芯片!
2、多測試,從細節出發,找到真正的原因,一般空焊或是PCB腐蝕斷線比較多
3、RTC電路。32.768,晶振是主要檢測對像
4、顯卡,顯卡空焊很多會導致有事可以點亮,有事不可以
5、休眠開關有問題,可以直接去掉休眠開關,還有電源開關不良也會這樣)
6、南北橋空焊(同時會死機)
7、橋性能不穩定老化,或是空
十三、屏顯示的問題
1、燈管壞或是燈管老化,燈管兩頭打火也會導致屏暗
2、高壓條壞導致屏暗,或是一閃就滅
3、主板上的屏線及接口以及接口附近的供電電路,電感保險是否有開路
4、LED屏,升壓電路在屏上,屏電路也會導致屏暗)
5、顯卡問題、高壓開啟信號 ,可找合適電壓連接到控制腳也會導致屏暗
6、EC檢測屏的信號,控制屏開啟
7、休眠開關導致屏暗
8、清空CMOS信息(當屏很暗的時候,也不是特別的暗,這個時候很多是COMS的問題)
9、重裝驅動
10、換內存
11、顯卡、顯存等
12、LVDS接口芯片虛焊和損壞
13、屏線接口色差信號濾波電容損壞!
14、如是獨立分離顯卡則要考慮到插槽。
15、北橋與顯卡通信電路出錯。
16、CPU也有導致花屏的時候,尤其是以後H55芯片組的機器
17、本身屏不顯
十四、不認HDD\ODD
1、HDD\ODD本身損壞!
2、檢測接口是否損壞、腐蝕或是接觸不好有空焊
3、供電 時鐘  復位
4、南橋損壞
5、硬盤芯片(個別機器上有硬盤-硬盤芯片-SB)
6、COMS設置
十五、不能上網
1、網線接口損壞
2、防雷線圈
3、網卡損壞
4、網卡晶振
5、南橋損壞
6、網卡供電電路
7、夏天雷雨天氣這部分壞的較多
十六、沒有聲音,這個時候要份,耳機和喇叭,是同時沒有聲音還是一個有。
1、聲卡本身
2、接口,當接口有聲音,喇叭沒有時有的時候是耳機接口壞,一直默認耳機插在裡面
3、功放
4、喇叭
5、南橋壞
6、供電 時鐘 及周圍電路
十七、進系統死機、掉電、重啟
1、系統問題重新做系統  死機
2、散熱系統問題,散熱不好(用一段時間死機或是掉電)
3、內存   死機、掉電、重啟)
4、南橋北橋顯卡  死機、掉電、重啟
5、硬盤
7、CPU本身及座子和供電芯片
8.刷BIOS
9、檔LOGO。LOGO前死機南橋 LOGO後死機北橋多
10、主板短路,掉電
11、認不到哦外設也會掉電
12、復位電路會導致 掉電、重啟,
13、溫控檢測電路。導致掉電
十八、顯示後藍屏
1、系統壞
2、內存壞
3、硬盤故障,壞道多
4、顯卡和北橋
5、COMS設置
6、CPU問題
十九、進系統黑屏 一般由 南北橋顯卡引起。同時系統,顯卡驅動也會導致。
二十、不能進CMOS設置
        COMS電池放電
刷BIOS問題 刷BIO
十九、進系統黑屏 一般由 南北橋顯卡引起。同時系統,顯卡驅動也會導致。
二十、不能進CMOS設置
        COMS電池放電
刷BIOS問題 刷BIOS

二十一、電池問題
1、充放電芯片慮焊
2、電池內部故障
3、充電隔離保護
4、充放電電路
二十二、鍵盤問題 、觸摸板不能用
1、幾個鍵貨個別的建不能用 鍵盤壞的多
2、控制電路損壞 ,排容等
3、鍵盤數據線出現問題
4、髒 清洗
5、EC\SB
6、觸摸板本身
7、軟件:
二十三、南北橋的判斷方法)
1、打值卡,打地址線、數據線的三級體制,CPU假負載、帶等測試坐,可以測的南北橋的部分線路,內存打值卡可以測的北橋的部分電路,PCI打值卡可以測的南橋的部分電路,來判斷那北橋的短路和開路
2、芯片上的電容否是短路和開路(注意,INTEL965以後的芯片組,芯片上的電容不可以在這樣判斷,還有AMD的很多芯片組也不要用這樣的方法,測量背面的電容最為準確)
3、測晶振二極體值。
4、發燙 缺少一組供電南橋會燙這時不要盲目的做南橋
5、測,PCI_RST \CPU PG、CPURST等信號來判斷。
6、接上喇叭聽報警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首先目檢
筆記本維修目視撿查主要包括:
機器新舊、外觀、是否有人為因素(摔、壓、進水等)有無損傷 ...

感謝獅子魚前輩,寶貴詳細的資料,剛好連續假期可以來摸索一下這些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