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鹿仙子熱風槍 858D+ 身世坎坷的維修實例

楼主(2022-02-24):
這台鹿仙子858D+ 熱風槍也是那位更換HMT8586 主控板的朋友的,不過據他說是另一位朋友給他的,只有主機一台外,並沒有附手柄,原本他是說就送給我,不過只送給我一台熱風槍主機我也沒有用,還是得把它弄好才有用啊!
起初我沒有仔細看這台熱風槍,心想既然沒有手柄就先買一支手柄回來再說,結果就去淘寶網的鹿仙子專賣店買了一支"原廠"手柄回來。

裝上手柄並插上市電打開電源開關後才發現不來電.............。
本來以為裝上手柄就好了,這下變成要查線路,一查才發現居然是電源開關壞了。

看到爆點了吧!咦!燒壞了就燒壞了,不過接腳不是應該是銅的嗎?怎麼會生鏽?看到下圖大家應該了解了吧!

其實在某一篇我有跟大家說過大陸的電阻引腳都會生鏽了,何況是開關,去烏骨雞學姐那裡偷了一個新開關換上,只是烏骨雞學姐那裡的開關沒有附燈光而已,不影響工作的就不理它了。

換上新開關後就可以開機了,不過在升溫過非常的慢,好不容易到了160度就升不上去了,仔細一看才發現這台鹿仙子858D+是110V 的,而我買的是220V的手柄,這下糗了..........。

無奈先停下來,打電話給繞變壓器的朋友,請他繞一個220V的變壓器解決,今天終於去把訂製變壓器拿回來了,也一併把工作要用的自耦變壓器拿回來。

打鐵趁熱,把新繞的變壓器裝好準備試機。

設定350度,果然輕鬆就升到350度了。

手柄風口向上或放置在架上,開始降溫到達100度就顯示---。

這時會再吹約10秒鐘就自動關機了。

這台修好的鹿仙子858D+ 再問看看朋友怎麼處理?我有預感一定會被唸,他一定覺得我為什麼要花這些時間去搞這台?不過他熱風槍用的很兇,多一台備機應該是好的,只是這台是220V的,他自己得改一下電源插頭。

大家請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

网友A:
我還以為會表演 改電熱絲 一串改二並

网友B:
小弟有點疑惑了
先不管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都是AC24V300MA
難道是那手柄電壓直接吃AC22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點疑惑了
先不管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都是AC24V300MA

熱風槍 基本上  是吹風機 的昇級變體    數百W或千W總發熱功率需求遠大烙鐵
直接用AC110/220 經濟效益比較合算
若是 變壓器降壓24V 供熱風槍加熱 電流需求不得了

控制電路  控制TRAIC
                          V
AC110/220 -->   TRAIC   --> 熱風槍

補充內容 (2022-2-25 08:18 AM):
寫錯字   應當為  TRI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 基本上  是吹風機 的昇級變體    數百W或千W總發熱功率需求遠大烙鐵
直接用AC110/220 經濟效益 ...

感謝 SIMON1016 大講解
小弟沒修過熱風槍 所以疑惑了

感謝說明 是用 TRAIC 調整 AC110V或220V 電壓 再給熱風槍電熱絲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還以為會表演 改電熱絲 一串改二並

也要裝的進去才行  ~

重買一隻  手柄  不知 划不划算?

网友D:
去烏骨雞學姐那裡偷了一個新開關換上,只是烏骨雞學姐那裡的開關沒有附燈光而已,不影響工作的就不理它了。

嘖嘖嘖...今天怎麼就不龜毛了...
還是跟小弟一樣見山是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嘖嘖嘖...今天怎麼就不龜毛了...
還是跟小弟一樣見山是山了.

開關來源問題.
您想想

===模擬小劇場===
W:我要修熱風槍,要找一個開關,你這邊有沒有?

學姊:這各開關就是了

W:這各開關......沒...有....燈

學姊:大小腳位都一樣,可以用!!!

W:沒...有....燈  (這不是肯德基)

學姊:我說~~~可~~以~~用 (拿出狼牙棒)

W:嗯,電子零件代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以用沒錯

===小劇場結束===

咳 咳 學姊溫良恭儉讓,才不會拿出狼牙棒甚麼的
如果你聽到如上對話

一定是隔壁電視八點檔開太大聲,一定是這樣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點疑惑了
先不管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都是AC24V300MA

手柄內的加熱絲是110V或220V是固定的,由市電供應不經過變壓器,原理SIMON1016 有說明了。
變壓器的24V繞組是給手柄內的風扇用的,9V繞組則是給主控板用的。
當然,如果手柄內的風扇是使用12V的,那變壓器繞組也會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要裝的進去才行  ~

重買一隻  手柄  不知 划不划算?

我當時就找不到110V的鹿仙子熱風槍手柄,而且重買一支就多出一支220V的手柄也是要處理。
你可以查看看鹿仙子的手柄一支賣多少?實在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嘖嘖嘖...今天怎麼就不龜毛了...
還是跟小弟一樣見山是山了.

烏骨雞學姐的開關是銅腳的,雖然沒有燈光,但是這台有7段顯示器就能當燈光,就不想再出去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時就找不到110V的鹿仙子熱風槍手柄,而且重買一支就多出一支220V的手柄也是要處理。
你可以查看看鹿 ...

我看没屋頂的 價格 也挺亂的 3百多 ~ 5百多 ! (8孔)

但没有提到 使用 電壓的 相關問題~

楼主:
這一篇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細節,我當時是直接拍照片給朋友看,然後告訴他初級我要改220V的,我去拿回來的時候就如下圖這樣。

這種變壓器是他們都稱雙層,也就是初級跟次級是分開在上下兩層,這種做法其實也很常見,尤其是外銷歐盟的產品有內含這種傳統變壓器的地方,如果用較常見的單層式做法一定會被打回來。
單層跟雙層是指變壓器內的線架,也就是單層的線架如果用單層,那就是單層變壓器,線架如果是雙層就是雙層變壓器,差別是在單層可應用在自耦和隔離變壓器,而雙層的內架就一定是隔離式變壓器了。
單層的比較常見,但是在對絕緣程度要求較高的場所或國家就一定要使用雙層了 ,要求更高的甚至還要在外層加外殼,以增加絕緣及保護繞組線圈。

無獨有偶,上星期朋友告知我一件客制品被退回,原因就是要求要使用雙層繞組,沒辦法,請朋友用最快速度做兩個來,一個已經送出去了,另一個我留著有時間把玩看看。

這樣說起來單層比較不好嗎?其實也沒有,不過如果比絕緣這一項,幾千伏特的HI-POT 打下去,那雙層的的確會勝出。
但是,雙層的就無法做抗干擾的屏蔽層了,而且據朋友提到雙層的交連也比單層的差一些。
那單層跟雙層有沒有價差?根據朋友說是都一樣。
只是朋友說你選在這個時間點是比較吃虧的,因為國際銅價漲了20%,所以成本就我們吸收了。

楼主:
以前論壇有人分享用微波爐裡面的變壓器做點焊機,微波爐內的變壓器就是雙層的,所以才有辦法改,如果是單層的,那除了把整個變壓器拆解重繞外,別無它法了。

网友:
我個人感覺這種熱風槍,火力比較弱,也比較不耐操,優點比較便宜和小台,如果是快克或安泰信850D,會比較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篇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細節,我當時是直接拍照片給朋友看,然後告訴他初級我要改220V的,我去拿回來的時候 ...

這個變壓器從拿回來就一直放在我每天在包貨的桌子上,也沒看你拿去用,過陣子我就把它拿去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