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恆壓電池的電量判斷方法?

楼主(2022-02-25):
一般常見電池(乾電池、鋰電、鉛酸...等)電量判斷方法
最簡單就是測量電壓,推算大約電量

最近購買了一款1.5V恆壓充電電池(中國品牌製品)
雖然使用起來電力滿意,電壓確實全程保持在1.5v
但由於是恆壓,所以使用過程,或使用完畢後,無法預知電量剩多少

問題

1.有沒有任何方法(透過萬用錶佳)可以測得電量?

2.此電池封裝表面無標示任何電池種類,有些店說是鋰電,有些卻說是鎳氫(1.2V升壓之類)
 有沒有任何方法可測知電池材料是何種類呢?

3.[關聯問題]鉛酸電瓶使用久了,電壓與電量會漸漸不準確,因為內阻的相關問題
 一般就是購買鉛酸電瓶檢測儀,可以得知壽命與內阻
 好奇一般萬用錶難道做不到嗎?或者有何簡單DIY方法可得知以上資訊呢?

謝謝不吝指導

网友:
2.此電池封裝表面無標示任何電池種類,有些店說是鋰電,有些卻說是鎳氫(1.2V升壓之類)
 有沒有任何方法可測知電池材料是何種類呢?

  問店家該充電池用哪型充電器便知.

  1.5V 恆壓若是 3.7V 降壓限流製成, 得搭售專用鋰電池充電器. 不可使用鎳氫電池充電器, 非恆壓充電會有不可預期的風險.

  相對類型充電池亦同.

网友:
貼個圖 給個型號可能比較有資料可查...

网友:
這種電池無法得知剩餘電量,因為有穩壓電路在電池及輸出端中間。

网友A:
不推薦使用現在的這種 1.5V 恆壓充電電池。

一、隨便找張圖來說明
清楚寫著二次鋰電池,容量標示為 3500mWh 或 1750mAh,換算容量應為 3500mAh / 3.7V = 946mAh,嚴重虛標不實。
日系電池大廠這種 AA 體積二次鋰電池目前容量最大的也只能做到快 1000mAH,陸廠的電池品質水平能追上日本?

二、需使用專用充電器
充電器下面一行字就清楚寫著專用充電器,充電電流是 500mA 充電時間約 2H 所以電池的容量也大約是 1000mAh。

三、裡面有一片 DC to DC 降壓電路與保護電路
因為要包含電路與絕緣部品所以內部的電池芯又更短了容量又縮水了,可以輸出的最大電流沒有標示我估計約 1A 上下。

四、只有陸廠有做這類電池日本與歐美電池大廠都不會做?
懷疑又是一種重新包裝換殼上市的不良商業行為。

五、有安規檢驗或 EMC 電磁波合格嗎?
只看到有產品責任險,鋰電池墜落是否有短路起火的顧慮,內部降壓電路是否會干擾收音機或儀器等敏感電器。

六、真的經濟與划算嗎?
大陸鋰電池壽命約三年日系才可能達到五年,實際使用三年內能充放幾次,還要算上專用充電器的成本,單次使用的成本會比鹼性電池還低嗎。
好的鹼性電池可用容量約是恆壓電池的三倍,如果是輕負載使用可達到五至十年,現在的單價才十塊多。

网友:
問題

1.有沒有任何方法(透過萬用錶佳)可以測得電量?

可以增掛假負載 例如說100歐姆的電阻來配合檢驗
因為電池在較低負載的情況下電壓會偏高

2.此電池封裝表面無標示任何電池種類,有些店說是鋰電,有些卻說是鎳氫(1.2V升壓之類)
 有沒有任何方法可測知電池材料是何種類呢?

從電性測試來說沒有辦法  因為中間已經有主動元件影響
除非送去照X光 從電池結構推測電池種類

3.[關聯問題]鉛酸電瓶使用久了,電壓與電量會漸漸不準確,因為內阻的相關問題
 一般就是購買鉛酸電瓶檢測儀,可以得知壽命與內阻
 好奇一般萬用錶難道做不到嗎?或者有何簡單DIY方法可得知以上資訊呢?

主要是一般的萬用表解析度不足以分辨達1毫歐姆  以及需要額外的1KHZ 交流信號源跟直流隔離電路
電量的話用大燈開啟的電壓來分辨  如果壓降超過2V 可以考慮更換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推薦使用現在的這種 1.5V 恆壓充電電池。

一、隨便找張圖來說明

沒用過或檢驗,才會吃味說有問題(該不會說手機不是用鋰電池吧)。

唯一缺點是以1.5V價格貴森森,比較適合高檔設備對電力/重量斤斤計較,就會差很多。

例如消費性:要求很高的專業相機,拍照使用時數就會見真章,重量輕,持握就知。況且安裝也須設定電池種類都會顯示電池現存容量。

長天時戶外自力活動定位系統或無線電(都有電力指示),(輕/容量大減少背負與電力自我衰減/高輸出),幾乎同上,高階電子產品廠商(使用說明都強力建議)使用鋰電池。

1.5V是最通用,要多少電壓只要加數量。
下圖 左側戶外紅外線自動偵測攝影通用電池盒,可以梗在戶外數月,忘了還有一個特性較不易受環境溫度變化影響。

网友C:
3.7V 降壓 1.5V 過程會消耗電力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用過或檢驗,才會吃味說有問題(該不會說手機不是用鋰電池吧)。

唯一缺點是以1.5V價格貴森森,比較適合高 ...

鋰電池有許多種類、包裝與尺寸各有優劣不能混為一談,這裏只討論 1.5V 恆壓 AA size 三號充電電池這一種。
買東西時不要看到鋰電池就高潮,要挑廠牌型號才能避雷。

選用電池時有兩個重要參數要考慮,一是能量密度二是性價比。
能量密度是容量與重量的比值,就像爬山負重時能量補給品的選擇,都要先看清標示上的熱量大卡數值再考慮重量的多寡。
性價比對電池來說就是每一塊錢能買到的電量有多少,理論上二次電池當然是比一次電池要好,但考慮到此二次電池的壽命年限裡實際的充電次數太少可能會比更換幾次一次電池的總價還高。

目前市面上能量密度與性價比最高的二次電池是 18650 的鋰離子電池,而這種 1.5V 恆壓 AA size 的算是最差了。
找個日本製相對差不多尺寸的 14500 鋰電來說,680mAh x 3.7V = 2516mWh,比中國製的號稱 3500mWh 還小那麼多這是日本標示保守還是中國虛標?

一次電池容量最大的是這顆重量也是最輕(人家也是鋰電池),但考慮性價比還是買日本的鹼性電池比較經濟。

目前能看到的數據都沒辦法讓人想用,如有實測的數據才能讓人信服,看是電池芯原廠的規格數據或是自己用電子負載親測的容量數值都可以。
最好是也能拆開電池測一下降壓板的轉換效率與自放電暗電流,電路產生的電磁波強度就先不用測了。

网友D:
希望樓主,用到效率不划算時,能小心拆解,傳上來讓大家了解原理,也才能正確評估,性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樓主,用到效率不划算時,能小心拆解,傳上來讓大家了解原理,也才能正確評估,性價比。 ...

其實只要到掏寶逛一逛一些問題就都有答案了。

電芯型號是 14400 或 14430,各種標示容量都有越貴就越大(但也都是不保證),有帶 USB 座直接充電的,也有低干擾能用在無線麥克風上的,有便宜的 RMB 38  能買兩顆的。

人類真糟又製造了許多電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V 降壓 1.5V 過程會消耗電力嗎?

喵大夫

腳盆說因應災害,任何認證電池有標示防災電池,最基本保值期10年。

還是喵大夫樂於贊助 1.5V鋰電池10年後開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有許多種類、包裝與尺寸各有優劣不能混為一談,這裏只討論 1.5V 恆壓 AA size 三號充電電池這一種 ...

的確對岸的創意無限,搞出這種內建DC-DC的組合電池,

真的老牌電池品牌就沒搞這種電池來迷惑不懂的消費者,

更進一步的包裝上打出一堆日文,讓看到日文就放心的消費者買單,

樓上有人也提問能否測出電池大約容量,這種經過DC-DC的該怎麼測,

我也很好奇,這議題真有趣.

那裝在產品上時,顯示的電池現存容量是什麼,這就搞笑了,

手機的鋰電池裡雖然也有線路板,人家是透過低阻MOS直連電池,

根據電壓差,可以大約測出現存容量,但 1.5V 這種內部雖然是鋰電池,

但就是不一樣啊,人家可是盡職的穩定輸出 1.5V 直到內部 DC-DC 無法工作,

廠商也就吃定不懂其中差異的消費者,

若是愛支持新的黑科技,那就各自高興就好,

若是資訊不足,這種不知是什麼高科技的公司,網路上還是多少有些相關的訊息,

雜魚牌iNeno鎳氫電池爆炸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1&t=1229396

這個案例也很久了,人家公司也還活的好好的,畢竟消費者的水平參差不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V 降壓 1.5V 過程會消耗電力嗎?

必然會有消耗電力的,內部 DC-DC 線路零件也要吃電,

大小的問題,那就叫做轉換效率,

除了轉換效率,還有電池本身自放電的問題,

這個應該不理解,自放電程度影響存放時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的確對岸的創意無限,搞出這種內建DC-DC的組合電池,

真的老牌電池品牌就沒搞這種電池來迷惑不懂的消費者, ...

測電池容量很簡單,不管是不是有無經過升降壓電路板,只要有簡單電路再配上一個計時器即可。
以前我用電晶體來做一個可調電流的定電流放電,再用 555 搭一個低電壓檢知電路,最後再用碼表改外部接線到 555,放電結束後計算機按一按就是電池放電容量。
現在有電子負載更簡單,先設定好放電電流再設定截止電壓,按啟動後等放電結束螢幕自動會算好這次放電的累進功率。

電池的即時電量更為簡單,用電壓表直接連接測量就能約略換算,鋰離子電池的 100% 電壓是 4.2V 而 0% 就是 3.2V,這個 1V 的區間基本上很線性看你要分成 10 等份還是 100 等分都可,單晶片來顯示更為簡單讀出電壓後再簡單計算一下就有了。

要製造電池不困難只要掌握材料與配方個人也能製作出來,但是要做的整批品質穩定又能有洩壓等安全機制是很難,這點就是日本人的專長品質穩定又不會太貴。
日本人的電池出廠檢驗分約三級,A 級的只交給長期單的大客戶,平常零售能買到 B 級的就算不錯,C 級算是淘汰品廢料但就是有資源回收廠賣給不良商人又回到市面的情事。
中國人的電池廠花樣更多,交給歐美大客戶的電池當然不會有問題因為客戶自己有能力測試與評估好壞,其他類型的分類與出貨我也搞不懂了。

本討論的 1.5V 定電壓電池由於內部電池芯正端包在內部無法量取所以無從知道剩餘電量,搞不好不用多久強國人又會發明有內建電池電量顯示的 1.5V 恆壓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電池容量很簡單,不管是不是有無經過升降壓電路板,只要有簡單電路再配上一個計時器即可。
以前我用電 ...

你說的沒錯,測量容量不難,但是都是要以電池芯直接輸出點為基準,

經過變壓線路,尤其是有主動元件的調壓線路,此穩壓後的端點所測的容量都是不客觀的,

前帖所說的也是針對本次這種電池的結構來探討,除非另有第 3 個直通電池芯的端點可作為測試,

當然硬要只有傳統兩個端點這種結構,裡面又有調壓版,要測容量也是能做到,

10 幾年前幫朋友搞電池的時候有搞過,但後來無法付諸生產,

因為使用電池的設備端也需要配合,例如像手機綁自己型號電池就能輕易達成,

就是單純的 protocol 的問題,線路增加的成本,對我朋友外銷量來說是沒什麼影響,

但是沒有相應的設備端配合,這就只是白花錢而已.

話說當時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幫忙搞電池,朋友歸朋友,大錢你在賺,

萬一出個問題,可不能拉我一起承擔,各種風險都白紙黑字寫下來,

搞貿易的人看到有單有利,沒足夠的認知,根本不會像我怕東怕西,

後來也沒連絡了,最好是忘了有我這個朋友,我現在可是比以前怕更多,

輕鬆過日子多好啊,不希望有人叫我去擦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電池容量很簡單,不管是不是有無經過升降壓電路板,只要有簡單電路再配上一個計時器即可。
以前我用電 ...

剛才順便逛了一下,這種應該可以自己想辦法拆開,換上自己放心的品牌電池芯,

至於容量就不要太要求,又不需專用充電器,滿方便的.

楼主:
感謝以上版友熱心回覆,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