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華碩路由器 RT-AC86U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22-02-25):
這台華碩路由器在使用中時忽然斷線,故障情形只亮LAN4燈號,

其餘指示燈號皆無,拆開外殼.

背面.

正面.

拆開散熱片發現U355同步降壓電源轉換IC MT3125燒毀.

跳過該IC增加一片電源降壓板DC5v轉換1.2v電壓供電依然無法啟動.
直接由USB5v供電.

照片沒拍到降壓板.

只好換新MT3125.

送電,亮燈了,由右至左依序為Power.5G.2.4G.Internet

接上網路測試正常.

由於網路上有教學跳過該MT3125直接由降壓板供電
筆者在這裡測試並不成功.

完修,謝謝觀看!

网友:
感謝分享!

搜尋MT3125,災情還蠻嚴重的

這顆也有PG輸出,看最後一張好像沒有接到下一級IC?!

网友:
前陣子才踢到一台AC86U~使用中

希望不要壞

网友:
幾年前在 shopee 上購了一台,使用不到一年就發生故障!還好保固是三年,直接寄回原廠換一台新的。之後自已在它後面掛上12V 風扇幫助冷却,到目前為止故障沒有再發生。

网友:
MT3125那一顆IC用導熱片加強散熱會比較耐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