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浴室排水孔

楼主(2022-02-25):
請問一下,我家浴室目前的排水孔是這種款式
HCG,下方可以存水用以防蟲防臭,但裝入上蓋時排水速度頗慢,一旦把上蓋拿掉,排水就會快很多很多
可是拿掉上蓋又怕頭髮持續流進水管,以後有阻塞之虞

看這設計似乎是一整套的,沒辦法單換上蓋
若想要換其他款式,是不是要把整個排水孔拆掉?會需要用到泥作嗎?

這排水孔大概也有20年了,有沒有新款一樣可以防蟲防臭但排水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覺得排水速度都很差.我家沒防蟲.淋浴毛髮沒清.第2天就可能看到水漲起來.這樣都會排水差了.去生活量販衛浴區看.覺得其他細孔防蟲.壓力排水防蟲.還有樓主溢流型的.評估起來應該都不好.主要排水口太小.除非你給改動力的.給他吸下去.應該沒人會去改吧?
    夏天偶而會看蟑螂先生出來逛街.本來也想改防蟲.後來還是放蟑螂藥

    有一種開關型的.要手動開關.我廚房就裝上.拖地板才開起來.浴室大概懶得開開關關

网友A:
排水速度頗慢     先排除 確認排水管  有無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速度頗慢     先排除 確認排水管  有無堵塞

排水管應該沒問題
因為那個上蓋拿掉就正常了

网友:
  該型 落水頭 座、蓋組合成 U 形存儲水彎的概念.

  除了前期粗濾雜物的功能外, 儲水彎可隔絕臭味及小強.

  剛開始排水流速慢是因為儲水灣兩端氣壓相當, 須待一會兒氣壓平衡被打破排水流速會跟去蓋一般快了.

  不建議拆換, 因為浴室地板防水層可能會被破壞. 換件落水頭衍生漏水問題得不償失.

  供參考.

网友:
我27年前買的舊房子,要整理入住時,浴室排水孔,全換成有加鉛塊的,利用重力槓桿原理,有水會往下流,沒水自動關著,用到現在還是很好用,覺得不通暢時(現在剩2個人住,1.2年沒清了)可拿來清(頭髮)。

量尺寸去五金行買一個剛好的,座也是四方的,洞不要挖太大,只要鉛塊活動不要擋到,應該可以不必用水泥,用塑鋼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