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分享BGA晶片維修與回焊技術

楼主(2022-02-26):
個人在五六年前即想要分享此技術,由於BGA 返修台愈來愈便宜,維修人員可購置一台BGA
返修台處理,故決定分享此技術。

目前BGA晶片焊接技術,對許多維修人員是必備知識。然而如筆電、電視 、手機  、汽車電路
等等,都是使用諸多BGA晶片,而故障原因諸如BGA晶片本身故障或燒毀、BGA晶片錫裂、
BGA晶片過熱造成焊點虛焊、或工廠溫度曲線設定不良等等因素造成。而BGA晶片處理得宜,
相對的故障問題就降低,故個人認為BGA晶片之焊接技術,對維修人員是一項重要技術。
這項技術分享如下:

一、除濕
PCB和BGA晶片在返修前要先除濕(新購BGA晶片也要放入一起除濕),故除濕使用BGA恆溫烘箱,
溫度一般是設定在80℃~100℃間,個人習慣設於85℃,時間為8-12小時,以去除PCB和BGA晶片內部的濕氣,
杜絕返修加熱時發生爆裂現象。

BGA烤箱1

BGA烤箱1

BGA烤箱1

BGA烤箱1

二、拆晶片
將PCB板放入BGA返修台,固定好之後,挑選適合之溫度曲線,點啟動,即開始自動跑完溫度曲線,
等運轉完後,將上熱風頭移開, 再用真空吸筆將BGA吸走(或用鑷子取出)。

開始跑溫度曲線加溫中

BGA 返修台

BGA 返修台

跑完溫度曲線即可用鑷子或真空吸筆取下

溫度曲線如下(下圖之外測溫度400度是因為沒接 外部測溫線之錯誤輸出結果,因個人常常不接 外部測溫線)

取下之晶片,PCB 焊盤沒有掉點 或拔絲

取下之BGA

取下之BGA

三、整理PCB 電路板
PCB板焊點整理,先上助焊膏於PCB板焊點上。

上助焊膏

上助焊膏

除錫時使用焊錫與烙鐵拖平一次,再用吸錫線來拖平(建議PCB 下方要有加熱設備)

除錫

除錫

四、清洗PCB 電路板上焊點
清洗PCB 電路板殘留焊膏時,盡量運用一些揮發性強的溶劑,洗板水、工業酒精。
本人喜好使用95% 酒精清洗。擦拭完用100度溫度,濕氣除之。(擦拭布,儘量買不掉毛之擦拭布)

擦拭

擦拭

[說明]:這其中BGA晶片,若需植求時等植完錫球, 並將BGA晶片清洗 烘乾,並上塗助焊膏。
Refow溫度曲線乃與助膏特性、錫球有鉛、無鉛、BGA 晶片大小,BGA 晶片厚薄等等息息相關,
故需調整出最佳溫度曲線,並回焊之。

上助焊劑

上助焊劑

五、貼裝與晶片對位
若有BGA晶片需植求時, 等植完錫球 ,並將BGA晶片清洗、 烘乾 ,再放入PCB 定位。

貼裝

貼裝

六、焊接(Reflow)
通常返修台上取下BGA 晶片之溫度曲線,與焊回 BGA 晶片溫度曲線是不一樣的,焊回
BGA 晶片需要多設定一段冷卻降溫段,並冷卻30~40秒 再則其它降溫就交給BGA 返修台去自動降溫即可。

溫度曲線設定

曲線

曲線

Rflow

Rflow

以上分享,若有遺漏或有問題時,歡迎大家討論留言

网友A:
這台BGA 返修台不知價格是多少?我想應該是不便宜!!
如果不是專業且有維修同行及維修件量大的業者買這台應該不划算!!(購買成本要回收回來應該要很久)
感謝rrb560925大的精彩解說使我對BGA晶片焊接的技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网友B:
遇到大顆的還是要用機器,手工真的玩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BGA 返修台不知價格是多少?我想應該是不便宜!!
如果不是專業且有維修同行及維修件量大的業者買這台 ...

是的,返修台的價格是不便宜,但近幾年還是有些產品一直推出, 價格也還好.
但這些工具要回本須一段很長的時間.

本人分享使用的這部機器是算大廠牌,價位更高(大廠牌其回焊之穩定性更佳),
當然是回不了本 ,故在此分享BGA 技術 給各位了解,算是發揮他最大價值了.

我認識一同行,他目前專修工業電腦,他有一台光學對位,品牌與我相同,他告訴我買了
將近100萬. 您看他回本要更久.

网友C:
請問是自己從中國買進的還是在台灣買的?我前年自己從淘寶買一台,收貨一看結果有點摔傷了,自己將機器全部拆解維修了,不過目前還沒組回去也不知道是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自己從中國買進的還是在台灣買的?我前年自己從淘寶買一台,收貨一看結果有點摔傷了,自己將機器全部 ...

您好:
返修台國內與對岸都有做,但有時在淘寶自行購買,即要承擔這種運送損壞之風險.
或是將來故障時自己有Troubleshooting能力,則自行購置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大顆的還是要用機器,手工真的玩不來‧‧‧‧‧

哇~~很多顆  請問有沒有很多報廢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很多顆  請問有沒有很多報廢不要的^^

有咧!那時練功的拆的‧‧‧‧‧

网友:
這是高級返修台,一般維修師傅都用簡易型的,溫度曲線自己手動控制

网友:
太專業了,謝謝分享

网友E:
非常專業, 感ˊ謝分享 ! (手邊也有一些需要維修的BGA[大部分都是顯示晶片], 不知是否可能在無BGA返修台的情況下成功處理)

楼主:
只能用上下風槍,加控制器去不斷實驗,模擬返修台溫度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專業, 感ˊ謝分享 ! (手邊也有一些需要維修的BGA[大部分都是顯示晶片], 不知是否可能在無BGA返修台的情 ...

只能用上下風槍,加控制器去不斷實驗,模擬返修台溫度曲線

网友F(2022-03-31):
這台很高檔,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很高檔,謝謝分享。

以返修台而言,是還不錯呢!
但下面這台才是高檔機器
https://youtu.be/o5PPw8KcshQ

网友G:
看完流口水,影片好像是中國貨,不知台灣的如何,有台灣製的大大,可分享,給大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完流口水,影片好像是中國貨,不知台灣的如何,有台灣製的大大,可分享,給大大家看. ...

您好:台灣價位很高,而且有些比不上對岸產品!
如果要更好品質是要德國製,但價位 ?
您看到的產品雖是中國貨但其品質是相當不錯!
大陸返修台品質與精準度較佳者只有一兩家.
只要產品 品質好的,不用管他是台灣或大陸了,
要記得,所有科技 產品都是一分錢 ,一分貨 呀.

网友H:
非常專業!但台灣還是有很多商家是使用熱風槍做拆卸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專業!但台灣還是有很多商家是使用熱風槍做拆卸動作!

晶片小,焊點少可以用熱風槍處理,
晶片大,焊點多 這樣在反修的機會很大
台灣還是有很多商家是 使用熱風槍處理,沒錯
但所有商家還是要改進,使用熱風槍處理大晶片,
容易造成焊錫之焊接不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