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C-EH30P電子恆溫熱水瓶

楼主(2022-02-26):
請問一下,這支目前會通電但不加熱
拆開有發現幾個問題
有一顆很像繼電器的東西有爆一個洞
還有一顆D5的二級體好像特別短兩端都導通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繼電器應該就是導通加熱線路

感覺是因為吸住放不開,然後過熱熔出一個洞

手冊只能線上看,好像沒電路圖,不過第五頁有診斷,有提到一些線路之間的阻值

https://servlib.com/panasonic/ho ... 0pwtw.html?start=10

网友A:
Omron 繼電器看起來已燒毀,D5要先確認一下型號
另外最好可以附上背面走線照片,方便判別線路。

网友:
感覺燒融了...

relay燒壞

relay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ron 繼電器看起來已燒毀,D5要先確認一下型號
另外最好可以附上背面走線照片,方便判別線路。 ...

嗯,附上背面圖
D5那支二極管感覺比其他的短,我在電路板上測量它兩端都是導通,其他都只是一向導通

网友:
外觀看起來感覺D5出問題機率不大,比較有可能是Q2或SCR出問題機率較大,
建議將零件拆下來確認會比較準

网友B:
先檢查溫度保險絲是否已燒毀, 請看楊大俠大大提供的手冊的第10頁,圖右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溫度保險絲是否已燒毀, 請看楊大俠大大提供的手冊的第10頁,圖右上角 ...

保險絲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