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50-70 電流跑到0.5A後~過幾20~30秒循環重啟

楼主(2022-02-26):
Lenovo G50-70 電流跑到0.5A後~過20~30秒循環重啟~螢幕隱約閃一下~~獅子魚大大有提供BIOS有重新燒錄~~故障依舊~~
型號是ACLU1/ACLU2 UMA NM-272A Rev:1.0~~燒錄器是EZP_XPRO  V2~~選取檔案後用自動燒錄
~~因為是第一次燒錄~~想請問大大~~這樣子正確嗎?

网友:
您好參考獅子魚大大的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48-1-1.html
二、看電流變化判斷主板故障的大概範圍
(0.01-0.05)---(0.2-0.5)----(0.7-1.0)----1點幾 安,
待機電流----CPU供電及其他供電-----檔內存------當顯卡
看電流,是我們修筆記本的最好的一個判斷方法,電流就像是我們維修人員的一雙眼睛。維修成功在細節,上面我寫到的電流上升,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值,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懂電流的跳變。一般的機器待機電流都在0.01到0.04之間有少部分是在0.05到0.08之間。觸發以後電壓逐步開啟電流會上升到0.5左右,在0.5以前可以查主板各個供電包括CPU供電

請查看主板各個供電包括CPU供電

网友A:
我上傳的BIOS不一定正確
如果你有備份就傳上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傳的BIOS不一定正確
如果你有備份就傳上來修改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再麻煩辛苦你了

LENOVO G50-70.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2

LENOVO G50-70.part2.rar

1.1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再麻煩辛苦你了

LENOVO G50-70-1.rar (3 MB, 下載次數: 1)

你有看到我發的檔案跟你發的檔案有什麼不同嗎
上傳圖檔或附件要在圖片或檔案點兩下做插入動作才是正確發文

你看我圖片文章有多出這條嗎

楼主:
收到~~下次會注意更正~~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