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eta DS Pro Progeny DAC 右聲道沒聲音, 如何檢修?

楼主(2022-02-27):
各位好,
最近我拿到一台Theta DS Pro Progeny,可惜右聲道沒有聲音,但可以經由同軸的數為輸出到其他DAC工作。由於所在地區維修費用實在太高,所以想嘗試自己來撿修。
目前已經針對輸出端子 相位開關等容易發生機械故障的零件做過檢測。元件跟焊點點都是健康的。
但是由於本身只具備基本電學的一點點知識,遇到電路要要檢修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高手能夠指點一下

我先檢查了輸出電路電阻,好像都正常(因為左右聲道電路對稱,我簡單做了比對)

我也買了幾個緩衝IC準備更換看看(緩衝ICLM6321已更換測試,結果沒有改善問題依舊)

下圖電路版我做了一點筆記,希望有專家可以幫忙,真不行只能下次帶回台灣修了

楼主:
新增高清圖

网友:
依小弟的淺見.必需要使用示波器.從D/A出來的位置.一級一級的量測比對左右聲道.找出是從哪裡開始沒有訊號.會比較好找到故障點.

网友A:
修這個要有示波器會比較清楚,我建議從由後往前查。LM6321是輸出緩衝,檢查pin2有無輸入,沒有就往上一級I/V查。I/V是AD841JN,檢查pin10有無訊號,沒有就有可能是DAC,甚至是更麻煩的驅動訊號問題(very unlikely)

网友:
音響最怕雜訊了...

一是一點一點慢慢量...
二是用"手",這裏按那裏碰,
  看看那裏發出雜音

楼主:
感謝2,3樓及熱心網友回復...

我先買一台簡易的示波器來試看看,有進度再上來請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這個要有示波器會比較清楚,我建議從由後往前查。LM6321是輸出緩衝,檢查pin2有無輸入,沒有就往上一級I/ ...

請問 1. Rigol DS1202Z-E - Two Channel / 200 MHz
       2. RIGOL DS1102Z-E 100 MHz Digital Oscilloscope

價格一樣哪款更適合我,就鎖定在音響器材維修....是不是100MHz 更適合 甚至50MHhz

网友:
把D/A IC週圍的鉭質電容換掉 也許就好了 還有黃色那個小電容

网友:
音響的 DAC 算是好修,只要觀念清楚查 IC 編號就能找到該線路的電路圖,又能左右聲道相互比對,且不需特別儀器連示波器也不用只要有數字電表就能檢修。

樓主的狀況是數位光纖同軸有輸入但類比輸出少一聲道。
先找來數位音源測試 Tone,從 CD 機撥放 Audio CD 測試片、從網路找來數位測試 Tone 音源、電腦同軸數位音頻輸出都可。
播放 400Hz(電表響應不好的用這頻率) 或 1KHz Tone 後用數位電表 AC 檔量取類比線路每一級的 OPA 輸出是否有交流訊號,兩聲道相互比對就能知道正確的 AC 電壓該是幾伏,外行的做一下測量紀錄就能知道故障在哪一級。

先用電表測量電容器好壞或直接去買台 ESR 表也是個方法,音響前級或訊源的 IC 很不容易壞但電容卻是最可能的臭蟲。
不同的電容有不同的測量方法,只要掌握此技術幾乎可以秒殺一半的電子製品。

示波器買是一筆錢(不要買太便宜的很難用),會用才是學問,如果很有興趣以後還要常常接觸電子的人是可以買來用。
我也常常用外接 USB 音效介面(便宜的就好約100台幣)與免費的軟件示波器或頻譜儀,雖然只能看到音頻頻段(20Hz~20KHz)但抓修音頻設備是綽綽有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1. Rigol DS1202Z-E - Two Channel / 200 MHz
       2. RIGOL DS1102Z-E 100 MHz Digital Oscillo ...

修DAC,低階的50Mhz都很夠了,當然如果價錢差不多,買100Mhz也OK。這台值錢的就是Theta的DSP數位濾波線路,其他部分倒是很一般,不值得花太多錢在上面。Theta算是數位先驅,很早就看出數位音訊的問題,我個人覺得G3或G5是可以買一台來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這個要有示波器會比較清楚,我建議從由後往前查。LM6321是輸出緩衝,檢查pin2有無輸入,沒有就往上一級I/ ...

你好,
我已經買了示波器以及LCR,並且依照您說的步驟作了檢查 (示波器 跟 LCR 我只是瞎用)
以下試測適時的截圖,應該是DAC出來後的那段電路就出了問題

請幫我看看接下來該如何處理

LM6321

LM6321

AD841JN

AD841JN

PCM64P

PCM64P

楼主:
LCR 我是買了這台 , 不知道是否合適
經過我的量測試,在DAC出來的那段電路,左右的電容值(等效)跟電阻值,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A:
看起來驅動訊號都正常(BCK、WCK、SCK、DATA-L、DATA-R...),PCM67與AD841JN之間的電阻電容量一下(尤其是黃色鉭質電容,時間久了會自爆),兩邊如果都一樣,那應該是AD841JN問題。Rˋˋ45、R47是I/V電阻,Cˋ47、C48是LPF,這些都是最關鍵的元件,可以換好一點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驅動訊號都正常(BCK、WCK、SCK、DATA-L、DATA-R...),PCM67與AD841JN之間的電阻電容量一下(尤其是黃 ...

我今天空了,在確認一次C47,C48的輸出
確認我量的點(位置)是否正確,我昨天忘記確認共地端了

楼主:
今天針對DAC 的輸出信號,以及OPA的輸入信號再做確認。OPA輸入端的小信號都有的,且左右很相似,我初步判定是OPA 壞了
如果是OPA損壞 那通常是什麼原因造常它損壞的呢?  是自身質量問題還是電路異常導致其損毀呢?

网友A:
你量到的小信號是DAC電流輸出端,這邊最大只有1.2ma,就算是用電流探棒也量不出什麼。我建議如果解焊技術OK,把這兩顆AD841JN對調看看。看圖猜測,這邊的OP AMP作用是I/V轉換,R45(R47) 10K是I/V電阻。10k/0.0012A=12V,所以DAC輸出最大輸出擺幅是12V。I/V首重slew rate,所以原廠採用AD841。如果AD841JN balance腳空接,我認為這裡小心使用AD844應該也是可以。雖然兩者封裝不同,但其實主要腳位還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到的小信號是DAC電流輸出端,這邊最大只有1.2ma,就算是用電流探棒也量不出什麼。我建議如果解焊技術OK ...

我已經在ebay 上買了兩個AD841JN ,為貨品由中國發貨,估計要4月初才能收到,換裝測試後再上來報告結果。希望是IC自身的問題,而不是電路其他元件異常導致IC不工作

网友:
其實你没有示波器等工具也没有關係 ~

只是比較幸苦一點 ~

左右聲道的元件互換 也可以找出問題點~

確定問題點再購買元件更換~

可以省去一些運費 !

楼主(2022-03-31):
引用 网友A:
你量到的小信號是DAC電流輸出端,這邊最大只有1.2ma,就算是用電流探棒也量不出什麼。我建議如果解焊技術OK ...

等待近一個月,滿懷忐忑的換上新的IC,遺憾的是結果還是沒變化。現在正在網上更仔細的研究鉭質電容的檢測,因為先前量測通通斷路跟比較左右通道的阻值/容值,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所以打算重新檢查OPA到DAC之間的電容。

如果大俠們有什麼想法儘管提供給我

网友A:
每顆IC的電壓有確定量過了嗎? 如果是鉭質電容壞,電壓應該會有問題。我想問題應該呼之欲出了,就差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顆IC的電壓有確定量過了嗎? 如果是鉭質電容壞,電壓應該會有問題。我想問題應該呼之欲出了,就差一步 ...

我記得OPA的 V+ V- 都是15V正常的

网友:
PCM67內部壞

网友:
如果DAC周邊的被動元件沒問題,的確DAC的嫌疑最大

网友:
一顆價錢並不貴,
https://www.ruten.com.tw/find/?q=pcm6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