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792改公板疑問

楼主(2022-02-27):
各位學長大家好
我有一台面板型號為T370HW02-v4
公版線路都拉好了,跳帽也沒有問題為12V
現在是高壓板燈光不開
高壓板
12p 為vblon 電壓需求3.3-5v,接到公版blon量測有4.3v
13p 寫PWM 電壓需求3.3,接到公版ADJ量測有3.35v
正常兩條線都接上這樣開機有螢幕有聲音背光打不開

以下為測試
只接pwm > ADJ 背光可以開但是關機背光不關
只接vblon > blon 開機有聲無背光,用手電動照是看到螢幕有顯示

若是把vblon > ADJ這樣可以正常開關機也可以正常關閉背光,但是開機背光會閃爍,像是老式日光燈那樣閃好幾下

兩條線對調接
VBLON接到公版ADJ
Pwm接到公版blon
第一次開機正常開關面板,後來第二次開機面板就打不開了

請問各位大前輩我這樣接是正常的嗎

補充內容 (2022-2-27 05:52 PM):
圖片小弟不能編輯以上傳至3F
公板是V53型號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一台ips面板怪怪會閃的,不過就我研究的經驗
如果電源版有5v可以接到背光的on/off先代替公版的訊號,做開啟測試
調光adj就拉3.3v來測,或是用電源版的5v降壓當作一個訊號
先用這樣測試的方法釐清一下是不是公版控制的問題
後來我測出來5v從電源版拉來代替開關用是可以的,另外再用的繼電器控制就可以了
調光最低到2.5v可以開啟背光(所以應該是你講的2.5~3.3v之間)
後來那台我放棄了,因為1920*1080解析度燒了好幾組程序進去,還是一樣背光會高頻的閃爍

如果是你這狀況,
我應該會這樣接
先量一下公版的背光on/off是否正常有出5v,有的話就沿用
然後從電源版那邊另外拉個5v過來,降壓成3.3v接到調光(就不從公版接背光控制了)
先測試看看
可以的話應該是調光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一台ips面板怪怪會閃的,不過就我研究的經驗
如果電源版有5v可以接到背光的on/off先代替公版的 ...

公板 BLON量測 僅有4.2 可能導致不能正常作動

電源板因為燒了,加上手頭上有這種24V+12V開關電源,已經整組改成這樣了

楼主:
目前從USB供電那邊拿了一個5V的電給VBLON腳 就可以正常作動了

网友:
24V~再從電源板上接一條線去高壓板看看如何~

就跟電腦顯卡從6pin 一直升到 雙8pin~
來提高電流量~
試試看吧~

网友:
vblon > blon,
ADJ > ADJ,
正確,

那表示你公板的ADJ是電壓輸出,
但你的CCFL高壓板ADJ必須是PWM輸入,
需加一塊"電壓轉PWM"模組 ,維持調光的功能

拍賣上有賣5V模組,
電路應該是這個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nderstand-frequency
3.3V無法工作 (NE555工作電壓必須是5V),

淘寶找到這個可以3.3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再不,就是連背光都改成LED背光.

楼主:
公版的ADJ 電壓可以調高,將背光調到100即可得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