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機

楼主(2022-02-27):
近日淘了一套要DIY的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機套件來打發一下時間。

這套件是TECSUN德生出品。

零件分類清楚,易破碎的零件有獨立位置安放。

部份零件有獨立的密封袋另加標籤。

這包零件是當收音機的Ic1、Ic2及Ic3電流誤差太大時作更換用,我這套全正常故沒有用到。

套件是有製作說明書的。

線路圖清楚易明,有文章去解釋本機的工作原理。

零件及接線圖亦是很清晰的。

說明書有提及安裝步驟,但我完全沒有跟進,我習慣先焊接電阻。

之後焊接二極管。

之後再焊接電容器。

跟著再焊三極管、IC、陶瓷濾波器及中周等。

再將大型零件一一焊好。

未測試時勿將底板裝入機殼裡,圖中是測試好後組裝好的狀態,之後進行收音機靈敏度調整。

調整時要用一支無感螺絲刀,套件裡有提供的。

組裝完成的外觀,很漂亮。

另一角度。

背殼是用一枚螺絲去固定。

幾年前層淘了一部用相同外殼的全鍺質晶體管AM收音機。

新舊收音機的內部結構。

這類算是品質高的DIY套件。

這套DIY套件的電子零件品質高,塑膠殼亦是很堅固美觀,製作說明書有很清楚的指示,只要有基礎的電子知識都應該可製作成功。

网友A:
感應線圈要用蠟燭油固定,頻率不會走錯...

网友B:
樓上說的沒錯,天線鐵粉芯線圈的位置要固定,不過線圈固定前,要先校準高低接收頻率的範圍,低頻530Khz調整紅色振盪線圈,高頻1600kHz調整本地振盪可變電容的補償電容,高低的接收頻率正確後,接收約700Khz隨便一電台,調整移動天線鐵粉芯線圈的位置,調到聲音最大靈感最高(表示天線諧振頻率跟本地振盪的頻率差455Khz),換高頻1400Khz隨便找一電台,天線調可變電容的補償電容最大聲,然後用蠟油固定天線鐵粉芯線圈的位置,

网友C:
没屋頂的有看過 ~

不過相對價格也比較高一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應線圈要用蠟燭油固定,頻率不會走錯...

舊的一部有用蠟燭油固定感應線圈,新的一部調整好後會固定的。
謝謝師兄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說的沒錯,天線鐵粉芯線圈的位置要固定,不過線圈固定前,要先校準高低接收頻率的範圍,低頻530Khz調整 ...

師兄很專業,說明書都有提及過類似調整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屋頂的有看過 ~

不過相對價格也比較高一點 ~

是貴了一點,但質素好好,所以仍值得買來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貴了一點,但質素好好,所以仍值得買來玩玩。

你這個 淘寶 含運 多少錢 ?  (NT$)

网友D:
小弟以前唸書時,用的收音機是從壞掉的收錄音機拆收音機模組出來外接電源,音訊放大就用自帶放大器喇叭頂著,也用了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 淘寶 含運 多少錢 ?  (NT$)

套件本身價格約NT$448
運費不知道因我是寄去香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以前唸書時,用的收音機是從壞掉的收錄音機拆收音機模組出來外接電源,音訊放大就用自帶放大器喇叭頂著 ...

我兒時家境亦是很貧窮買不起收音機,現買這些玩具都是情意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本身價格約NT$448
運費不知道因我是寄去香港的。

這樣的價格 還算合理~

這樣的價格 我也想入手玩玩~

网友:
蠟油是非常好用的遮蔽體,我改鋰電池的捕蚊拍,家人當他是鐵金剛,總是要聞到焦味才罷休,結果高壓電容會跳火花,我也是用蠟油隔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