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KA_50NS50亮綠燈但無畫面求助

楼主(2022-02-28):
1:基本資料

2:異常現象
插電後紅燈亮,按下power鍵後紅燈轉綠燈,此時螢幕出現NEOKA字樣然後有螢幕顯示,但約2~5秒後黑屏但是燈號還是綠色

3:基本檢查
目視電容無異常,目視板子無可視零件燒毀,綠燈黑屏狀態量測電壓12V 5V皆有

有懷疑的點想請教,在量測穩壓IC時有幾個感覺有問題但是又不確定
1:量測方法為錶黑筆接機殼錶紅筆依序量測不知手法正確否?
2:絲印1117_4SOM_ADC是幾伏特的輸出?

网友:
以說明情況判斷 應該是LED燈條出問題

電視開啟綠燈聲音正常 螢幕黑屏  用強光手電筒照螢幕 看能不能看到影像
有影像大都是LED燈條出現問題

更換LED燈珠或LED燈條 要拆屏幕才換的到
拆屏幕有風險 要小心拆 屏幕很脆弱容易破屏  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

网友A:
2:絲印1117_4SOM_ADC是幾伏特的輸出?

左PIN腳是 ADJ
中PIN腳是 輸出
右PIN腳是 輸入

輸入的電壓 大於 輸出的電壓 1.2V 以上
輸出的電壓 = ADJ的電壓 + 1.25V

滿足這兩條件 是穩定工作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絲印1117_4SOM_ADC是幾伏特的輸出?

左PIN腳是 ADJ

長知識了!如何判斷ADC,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絲印1117_4SOM_ADC是幾伏特的輸出?

左PIN腳是 ADJ

感謝回復,長知識了

楼主:
拆開面板看到LED燈條
5條LED、一條6+7顆燈珠總共65顆燈珠
使用數位電表二極體檔位去測試竟然沒有一個會亮(已確認正負極),拿LED燈泡試驗燈珠會亮電表是正常的
請問電視的燈珠電壓需求較高嗎?導致電表的電不夠
一開始背光是會亮的不太可能65顆燈珠全壞吧!

楼主:
忽然看到一行字94V
94/13=7.2
土炮用乾電池*3顆串聯4.5V成功點亮燈珠原來是6V燈珠,用此方法發現3顆不會亮
在淘寶發現一種改裝,不知版上有大大有試過這種產品嗎?
單純換燈珠實在太難了,換整條又要找同規格的也不好找,想用此商品可以比較快速且省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然看到一行字94V

可以參考這篇22#,做一個簡單的LED測試電路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69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然看到一行字94V
94/13=7.2
土炮用乾電池*3顆串聯4.5V成功點亮燈珠原來是6V燈珠,用此方法發現3顆不會亮

UL 94V-0~PCB防火阻燃級別
https://www.professionalplastics ... onsForPlastics.html

(全新代用)NEOKA 50NS50液晶電視LED燈條(一組13珠5條)好安裝(保固3個月)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3141479462#info

(全新代用)FUJIMARU SF-50B03液晶電視LED燈條(一組13珠5條)好安裝(保固3個月)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4856862595

303XK500031 2 XKYS50D13L/R-ZC14F-01 50英寸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52616566013

完全一樣機型,你仔細看你的燈條接頭,跟拍賣頁一樣(賣家寫錯6燈+6燈)就可以買,實際圖為D1~D6~D7~D13=13燈
FUJIMARU 富士丸 YC-50B06 燈條 電視燈條 LED燈條 拆機良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12316734394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然看到一行字94V
94/13=7.2
土炮用乾電池*3顆串聯4.5V成功點亮燈珠原來是6V燈珠,用此方法發現3顆不會亮

已經拆到這裡,面板還好好的‧‧‧很神了‧
我會建議你買新的燈條,去露天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