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US UX330UA REV2.0電路圖

楼主(2022-03-01):
懇求各位大神幫幫小弟,被BQ24780S這顆充電芯片搞得頭暈,麻煩有ASUS UX330UA電路圖的大大發給小弟研究一下,萬分感謝!!

网友A:
我本身是做NB的,目前用的是ISL9XXXXXX 這顆IC
基本上現在架構都差不多
簡單化下方塊圖供您參考

charger IC structure

charger IC structure

有問題可以問我喔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366-1-1.html

二樓,差 1號不知道有沒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身是做NB的,目前用的是ISL9XXXXXX 這顆IC
基本上現在架構都差不多
簡單化下方塊圖供您參考

謝謝a大提供相關的資料,我目前的理解如下:
1.AC19V插入後,首先BQ24780S的第28腳VCC要有19V,
2.第6腳ACDET(偵測AC插入信號)要有2.6V左右
3.第24腳REGN會有一個6V的電壓,
4.第5腳ACOK會上拉3V(我爬文有說到有些主板設計是REGN分壓來的,但UX330UA看點位圖不像是),EC會收到這個ACOK的信號,接著會驅動第ˋ4腳ACDRV,將電壓疊加到24V
5.ACDRV連通隔離保護管的G極導通DS,19V公共點電壓就產生了

以上是小弟目前的理解,但現在的狀況是123都有,但就是ACOK的電壓出不來,有爬文說BQ24780S的設計電池如果掛了,ACOK就會出不來,所以有人是強行將電池充電後修好的,可是我不會,哈哈!所以想說看有沒有電路圖,我可以排查周圍的電阻值,我手邊的點位圖沒有標示電阻值。目前卡住了.....不知道以上小弟的理解是否正確,還望各位大神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366-1-1.html

二樓,差 1號不知道有沒有差~

多謝大俠,可是小弟目前遇到的狀況不是BIOS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a大提供相關的資料,我目前的理解如下:
1.AC19V插入後,首先BQ24780S的第28腳VCC要有19V,
2.第6腳AC ...

1. 應該是19.47V 左右
2. ACDET 2.4V 左右
4.第5腳ACOK pull high 3.3V
ACDET>0.6V:SMBUS OK
ACDET>2.4V&<3.1V:AC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應該是19.47V 左右
2. ACDET 2.4V 左右
4.第5腳ACOK pull high 3.3V

感謝A大,我換了BQ24780S,結果ACOK還是沒有電壓出,小弟這台筆電翻車了

网友:
好喔 我的blogger 教學文 也歡迎多多支持 Google 收尋:eric tt electronics tuto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