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金發財150碼表不動維修

楼主(2022-03-02):
同事的自用車,趁有空來修

拆總成過程就不PO了,就是拆照後鏡跟外裝飾殼,注意各燈號跟接線位置

碼表正面,透明罩靠4個卡榫固定

背面,3顆螺絲拆掉

拿出內部

背面

用舊水果叉撬起指針,注意先把指針轉到止檔下,併在停止位置作記號,裝回時針指在記號處,再拉到止檔上,這樣時速才不會亂跳

碼表組件

黑色卡筍用尖嘴鉗拉起

拿出碼表輪,C型扣用尖嘴鉗取下

各碼表輪依序取出,箭頭處小齒輪有方向性,裝回時要注意

組裝完畢

舊的因為高溫變型,抓不到小齒輪,所以不轉,小弟也很納悶,哪個環境會把車放到塑膠齒輪變型

楼主:
至於為何要這麼勞師動眾換數字盤,而不直接把馬錶輪換過去,因為零件品的軸心比較長
原品軸心長度到箭頭處,直接裝裝不上去

网友A:
   以前騎三陽銀狼135及山葉RZX.碰到碼表異常.都是斷軸心線.換一條就好.沒見過這種的.真是漲見識了

   話說.像這種故障.樓主能自己換.如果去機車行.是換掉碼表區.還是會要你換整個儀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騎三陽銀狼135及山葉RZX.碰到碼表異常.都是斷軸心線.換一條就好.沒見過這種的.真是漲見識了

   話 ...

當然是換儀表總成,除了工時難算錢,保固也是問題
小弟因為手上剛好有殺肉儀表,就直接搞器官移殖

网友:
早個二十年,
這次就多一台高反差儀錶的金發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