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北方電暖器PF-B80L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2-03-02):
北方電暖器PF-B80L不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PF-B80L

2.打開開關不過電

3.拆開燈罩發現燈管已燒毀

4.採買水滴型110V/800W鹵素燈管更換

5.內部配線

6.剪斷舊燈管接線,新燈管線以壓接頭壓接牢固

7.測試~弱檔消耗功率約444W

8.測試~強檔消耗功率約742W

9.試用非常溫暖

{n_063:}

网友A:
  請問舊發熱管燒毀是目測判斷的嗎?

  像咱之前換的就瞧不出來, 得量測兩端阻抗驗證真的故障了.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教學 圖文並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舊發熱管燒毀是目測判斷的嗎?

  像咱之前換的就瞧不出來, 得量測兩端阻抗驗證真的故障了. ...

yes
參考~圖4

网友:
哇 這個燈管兩端燒得跟MOS短路帶走的保險絲一樣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