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TPN-Q193 板號DAG75AMBAD0 REV: D

楼主(2022-03-02):
想請問圖片紅框的零件型號

网友:
腳位比對過了一樣,應該是aoz1237沒錯,因為它的訊號名稱都是用 1237 命名

參考電路圖 IC PU12: 14-e042tx.pdf (1.45 MB, 下載次數: 10)

PU6001

网友:
下面數字是5335嗎
g5335qt1u
跟上面那顆應該一樣

网友:
嗯,兩顆功能一樣 EDS-5335.pdf (53.2 KB, 下載次數: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