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KTV擴大機SA-168 Pro維修麥克風問題

楼主(2022-03-04):
請問各位前輩此 SA-168PRO-VOL的 IC編號為何呢??
3支麥克風都無聲音,音樂有聲音,請問可能哪故障呢??

IC編號為何呢??

IC編號為何呢??

网友:
你 應該 從 麥克風輸入 訊號 開始追查吧~

測看看各腳有什麼 電壓 訊號 ........

楼主:
因為還不知道此IC功能也沒電路圖. 想從前級混音往前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還不知道此IC功能也沒電路圖. 想從前級混音往前查看看.

没圖還是可以先動手測一下基本的條件~

那你要從混音下手也行 至少你要知道 麥克風 前級放大是否正常 ~

不然你混音搞半天 問題不在此那不是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