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N5700 畫面時常出現波紋

楼主(2022-03-04):
這個是朋友家的電視
因為出現波紋的現象愈來愈嚴重
所以找我幫忙看
原本以為是其它電器造成干擾
但試過接地用3轉2的插頭
也一樣會出現波紋

是電源板的大電容老了嗎?

网友:
那是面板壞了.不是水波紋

网友A:
我有修過 LG 42吋液晶電視畫面出現波紋問題 !

也是用(遮蓋法)膠帶把邏輯板的第八脚位至十六脚位遮蓋起來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EONXCsqxM&t=453s

网友B:
參考試試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上方影像橫黑線、畫面跳動、重影不良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049-1-1.html

网友:
面板買單了....如果驅動壞一邊還有救(所謂的斷y供電) 現在很多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修過 LG 42吋液晶電視畫面出現波紋問題 !

也是用(遮蓋法)膠帶把邏輯板的第八脚位至十六脚位遮蓋起來  ...

謝謝大大,我會再找時間去找朋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試試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上方影像橫黑線、畫面跳動、重影不良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 ...

謝謝大大,我再找時間去朋友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試試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上方影像橫黑線、畫面跳動、重影不良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 ...

昨天試了一晚

一開始先試是左邊還是右邊閃爍

拔左邊
還是有干擾的線條

拔右邊
看起來是沒有干擾的線條了

後來就一直試右邊

結果還是找不到遮哪一些可以

网友:
如果遮的效果都不好 那可以考慮 面板壞了

网友:
我家新力sony50吋電視本來會破圖~畫面正常的情況下~10秒內會有殘影出現~現在3年多忽然不會出現殘影了~你哪是多出來的線條影像~我家的是畫面忽然破掉~情況有點不一樣~
換張主機板看看~不像面板壞掉~面板壞掉會亮線~有聲無影像~
我家的聲寶就是面板壞了~只有聲音沒有影像~你哪是出現多餘的影像與背景出現多餘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