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雜牌TOP1(19吋)液晶顯示器.U5 25Q16程序

楼主(2022-03-04):
這一台故障現象待機紅燈.開機轉綠燈.有背光.黑屏.無聲音.按遙控器菜單有菜單顯示正常

哪位有這個程序可以支援一下.謝謝.

网友:
記得有,先去餵公狗,我去找

网友:
貼圖都違規了

网友:
SQT-005 V1.1 12801024.rar

230.71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A: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 ...

嗯,看他們註冊日期,早就是會員,不過似乎沒人知道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