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還有沒有類似的整合型遙控器推薦?

楼主(2022-03-06):
請問還有沒有類似的整合型遙控器推薦?

目前設備有1.TV 2.擴大機 3.第四台 4.CDPLAY 5.apple tv盒

手邊目前的整合型遙控器有

1.SONY RV-VL600,沒什麼缺點連第四台按鍵都能完美複製,只是買來的時間久了,有些按鍵輕壓不靈敏,得重壓才有反應.

2.SONY RV-VL620,缺點就是第四台的按鍵,3之1的按鍵無法一對一複製,及複製時得用全新電池才能更改設定,以為是VL600的改版還買了兩把,現在閒置中...

這個有人有使用過嗎?PHILIPS飛利浦 8合1萬用遙控器 SRP2018/10,第四台按鍵可以全部學習嗎?

或是有其他的整合遙控器可以推薦. 謝謝

网友A:
apple TV自帶學習功能,所以只要整合其他機種即可。
其他機種可用手機音源孔安裝紅外線LED,用紅外線遙控app控制也是一種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e TV自帶學習功能,所以只要整合其他機種即可。
其他機種可用手機音源孔安裝紅外線LED,用紅外線遙控ap ...

他這是用外場遙控器發訊號,讓apple tv學習.
我是想找多合一整合遙控器,機上盒也可以學習的遙控器,主要也是因為機上盒不好學習.

网友:
根據經驗...

常按/常用的 主要有換台 大小聲即可
1. 常按/常用的 容易壞
  按壞/摔壞...
2. 功能愈多 愈容易誤按
  誤按/(換電池)重設 麻煩多

常用的選一個(不用每個都可以隨時調整)
選一個就常用的(例:第四台或TV) 買個 最簡單/最便宜 遙控就可以
設定就用原本(原廠)的就好...

网友:
請參考我向阿勇大購買的這支,只是它只有學習的功能,所有的按鍵都要學,有點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4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這是用外場遙控器發訊號,讓apple tv學習.
我是想找多合一整合遙控器,機上盒也可以學習的遙控器,主要也 ...

你的音源設備不可能同時開啟,用CDPLAYER的遙控器去操控apple TV,馬上就少用一支。
電源按鈕不要設相同一顆就可以,拿少用的CDPLAYER按鍵當作apple TV電源開關。

网友:
羅技的萬能遙控器不建議購買= =
雖然它的資料庫很大,支援的品牌很多,但操作異常的不直覺。
手上有兩隻,非常難用。

网友:
找隻空閒的手機用黑豆 整合  試看看吧

手機智能遠端紅外線遙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