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46WT15D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2-03-07):
SAMPO EM-46WT15D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有聲、有影、背光不亮

2.型號~SAMPO EM-46WT15D

3.轟天雷重低音喇叭

4.內部照

5.電源板

6.LED恆流板

7.主機板

8.T-CON

9.面板型號

10.聲音功率放大器電源板

11.聲音功率放大器

12.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3.逐一檢測第一/第三組各有一顆LED不會亮
架構為側投式背光/右方單側發光
燈條上共有64顆LED/分為4段/每段16顆LED,燈珠規格:7030/6V,燈條長度570mm

14.原廠燈條為有凹槽鑲嵌固定設計,新燈條為平面貼導熱雙面膠固定設計

15.散熱板上原廠燈條鑲嵌凸點要先除去,採用鑽頭鑽穿工法較為快速

16.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7.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31:}

网友A:
圖文詳解,精彩好文,感謝wet大無私分享!
再請問:10.聲音功率放大器電源板-->是重低音放大?

网友B:
這幾年來的電視都是壞LED燈條嗎?換LED燈條或許成本不高,但是換燈條得拆面板,時間的成本才是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文詳解,精彩好文,感謝wet大無私分享!
再請問:10.聲音功率放大器電源板-->是重低音放大? ...

是的
重低音很震撼,這台將近24KG~蠻重的{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幾年來的電視都是壞LED燈條嗎?換LED燈條或許成本不高,但是換燈條得拆面板,時間的成本才是大條。 ...

是的
十有七~LED NG
一~面板~沒得修-->報廢
二~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