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贈送Enermax水冷散熱器(已漏液-待修)

楼主(2022-03-07):
贈送 Enermax 12cm 水冷散熱器
(含intel固定背板)

可大里自取、或 +60 全家店到店

~~~

希望獲贈者,

能在拿到後3個月內,

發表維修文來回饋 Pigoo 論壇

~~~

PS..內部馬達仍能運轉,只需更換水冷液、與修復漏液處即可

      漏液處位於CPU散熱器,與水冷管之間的 L型 轉接處
      (可來信+Line會提供圖片)

補充內容 (2022-3-10 11:43 PM):
已贈出~感謝來信的朋友們

网友A:
我已經用消費卷買了10代的 i5 ,不然以前用3770的CPU,熱血8開,要用致冷晶片外加將熱面12V的風扇電壓加壓,那個風切聲,不比伺服器的風扇遜色。如果以前使用水冷,應該會靜悄悄的吧?

网友B:
12cm的水冷解熱能力跟千元塔散差不多,拿來壓目前主流中高階應該會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用消費卷買了10代的 i5 ,不然以前用3770的CPU,熱血8開,要用致冷晶片外加將熱面12V的風扇電壓加壓 ...

十代i5的溫度,

個人拿來玩遊戲時的使用感受,

應該是介於三四代 i5 ~ i7 的中間。

如果用12CM水冷,或千元等級的四導管塔扇都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m的水冷解熱能力跟千元塔散差不多,拿來壓目前主流中高階應該會失控

12CM水冷解熱能力,

約等於四導管中型塔扇

如果是10代的i7以上(或R9-3700X以上)

又時常高負載使用的話

就建議用更好的24CM~36CM水冷

或雙塔五導管以上空冷塔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用消費卷買了10代的 i5 ,不然以前用3770的CPU,熱血8開,要用致冷晶片外加將熱面12V的風扇電壓加壓 ...

水冷的唯一缺點就是有漏液風險。

至於噪音部分,

則是要看散熱風扇的設計。

我知道有很多水冷使用者,

都會改裝靜音版的12CM~14CM扇,

應該都是考慮到噪音問題

网友:
弟排隊一下!

网友C:
用銅鋁和調試試看

這種散熱系統,比汽車水箱複雜精細,如果不是散熱片裡面漏水,外面手指可摸到的,應算好處理。

用銅鋁焊條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種散熱系統,比汽車水箱複雜精細,如果不是散熱片裡面漏水,外面手指可摸到的,應算好處理。

用銅鋁焊條 ...

有說是接頭漏了,怕是螺紋處裂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散熱系統,比汽車水箱複雜精細,如果不是散熱片裡面漏水,外面手指可摸到的,應算好處理。

用銅鋁焊條 ...

目測是 水冷管 vs L型轉接管 的交界處漏液,

不確定是否橡膠材質老化變形破裂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說是接頭漏了,怕是螺紋處裂開了……

幸好目測是 靠近水冷管那一端的地方漏出來,

應該是更換掉一段水冷管,

並且處理好轉接口的地方即可。

(如果是銅底散熱器這端漏液~我就直接丟去回收了,免得浪費大家時間)

网友:
很早以前,在朋友回收場撿的,也不知撿這個能做啥用?

网友D:
相約自取樓主沒出現,讓賢讓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約自取樓主沒出現,讓賢讓賢

抱歉~剛臨時忙手邊的工作,隔了快20分後才注意到您的訊息。在此致歉

网友:
還沒人索取嗎?
可以給我嗎?我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用消費卷買了10代的 i5 ,不然以前用3770的CPU,熱血8開,要用致冷晶片外加將熱面12V的風扇電壓加壓 ...

換新PC 讚喔

网友A:
只有買半套,U+板+RAM,錢不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買半套,U+板+RAM,錢不夠啊……

這樣就可以了啊,剩下能延用就用
不過最近AMD CPU算便宜又大碗,如果我要組新電腦大概會用AMD CPU

网友E:
排隊
+60 全家店到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隊
+60 全家店到店

已贈出~感謝來信的朋友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贈出~感謝來信的朋友們

收到貨了~感謝

維修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39-1-1.html